这种断头螺丝取出器好用吗?

楼主(2022-09-12):
淘宝上无意发现的:

【淘宝】https://m.tb.cn/h.U1o7AEu?tk=clu22weXRtu CZ3457 「断头螺丝取出器反牙小螺丝反丝取丝器丝锥工具滑丝断丝水龙头取出」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应该好用,我家孩子的上下床安装时工人光图快,结果螺丝拧花了床还晃。另外找了个师傅第一次没搞定,回去上网买了个这个,第二次就取出来了。

网友:
内六角螺母被搞的内六角已经近似圆了拧不下来,同事帮忙就用这玩意拆下来的。

网友:
效果还可以。

网友:
家用可以备一个,但不要选择4341和4241材质,镀钛也救不了垃圾料,要6542的。
它的好用是有限的,基本也就是介绍里的情形,主要是小螺丝容易断,但小螺丝没有这东西的操作空间,大螺丝这东西没问题,但大螺丝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也许只是专业领域不同我很少遇到)。
举3个栗子:
1.M3螺丝齐根断掉,断面低于物体表面0.5mm,断面直径2.5mm,操作空间极小能搞进去也很容易搞烂(然而M4以上的螺丝并不容易断。。)
2.在木头里用电动工具将自攻螺丝的头拧掉了,一般也是3mm多点,断面跟M3差不多一个情况(但在木头里的自攻螺丝断掉一般会露出来个小头,为什么不用钳子拧出来?)
3.沉头螺丝拧花了,但是螺丝规格较小,沉头深度有限,钻进去的时候容易钻穿沉头部分而把螺丝头搞掉然后陷入类似1和2的情况(用电磨磨个一字槽拧出来可能更好,也许再加个冲击批更更好)

编辑:修整错别字,-端+断

楼主:
我小孩有支玩具枪,有个螺丝被我拧滑了,维修不了。

早知道买一套这种工具试试。

网友:
m3的用过,好用,容易断,但取出来一次就够用了

网友:
拧花或生锈的螺丝好用,断头的没试过,感觉直径细的不好用

网友A:
从来没有用这玩意儿取出过断螺丝,不是拧滑就是拧断,一般用氩弧焊取,再不行上电火花。

网友:
应用范围有限,适合内六角或梅花沉头螺丝拧花,不是沉头的,用角磨机磨一字槽更好用。拧断的小螺丝很难打孔,大螺丝打了孔也难拧出来,断了的角阀就别想了,用这个几乎不可能拧出来。

网友:
很有用!实践出真知!

网友:
对大的螺丝可以,M3,M2 太小的螺丝估计很难

网友B:
小螺丝,尤其是拧在塑料滑牙的螺丝毫无用处。只会越来越差。有耐心的话用一点502把螺丝和螺丝刀粘在一起。往外拔并且退可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有用这玩意儿取出过断螺丝,不是拧滑就是拧断,一般用氩弧焊取,再不行上电火花。 ...

氩弧焊设备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螺丝,尤其是拧在塑料滑牙的螺丝毫无用处。只会越来越差。有耐心的话用一点502把螺丝和螺丝刀粘在一起。 ...

502有这么大我的拉力?什么品牌的502 ?

网友:
引用 楼主:
502有这么大我的拉力?什么品牌的502 ?

我用的是  树蛙 油性原胶 (TB可以搜到)。  一瓶10块钱左右。 铁和铁粘的很牢。

网友:
M6以内就用钻头打碎吧。  这种适合更大的钻头,原理就是要留一定量的螺丝壁厚才有力气反向拧松

网友:
我都是小锯条或者锉刀割个口子用一字螺丝刀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