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版X浏览器嗅探媒体资源,如果页面有好几个视频,如何选择?

楼主(2022-09-13):
虽然大部分时候只有一个视频,但偶尔发现下载到的不是我要的视频。

如何选择?

https://h5.video.weibo.com/show/1034:4810059788779643

网友A:
https://m.weibo.cn/u/1828960842
直接按 孤勇者 中间的播放按钮 会跳出新的播放页面,然后资源嗅探就可以下载了。

https://m.weibo.cn/u/1828960842#&video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m.weibo.cn/u/1828960842
直接按 孤勇者 中间的播放按钮 会跳出新的播放页面,然后资源嗅探就可以 ...

楼主位我已经列出链接,点击视频播放,没有弹出一个新的播放页面。

网友B:
2楼的链接,电脑上打开,可以直接另存
Android上,浏览器切换到桌面模式,应该也可以保存

网友A:
点击你楼主位的链接,播放后嗅探下载按钮出来直接是孤勇者这个资源。不需要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的链接,电脑上打开,可以直接另存
Android上,浏览器切换到桌面模式,应该也可以保存 ...

1楼的链接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你楼主位的链接,播放后嗅探下载按钮出来直接是孤勇者这个资源。不需要选择。

我只是举例。

因为我发现很多页面下载的就不是我要的。

网友A:
用我那个微博博主链接,打开找到孤勇者、点击屏幕中间的播放按钮,跳出新页面后右下角还可以选择影片片源为高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我那个微博博主链接,打开找到孤勇者、点击屏幕中间的播放按钮,跳出新页面后右下角还可以选择影片片源为 ...

我只是举例,不是我要下载孤勇者。

你下载楼主位的链接试试。重申一次,我要的不是孤勇者,我要的是选择视频的机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举例,不是我要下载孤勇者。

你下载楼主位的链接试试。重申一次,我要的不是孤勇者,我要的是选择 ...

你用手机移动端的微博链接吧,x浏览器独立UA选ANDROID,这样点击播放后会到新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手机移动端的微博链接吧,x浏览器独立UA选ANDROID,这样点击播放后会到新页面。 ...

UA缺省就已经是ANDROID。

注意:我不是要在微博下载,上面只是随便举例。

我要的是任何一个页面,可以给我选择下载文件。

楼主:
我摸索到一个方法:查看页面资源,然后类型里面选择“媒体资源”,就可以选择要下载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