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 Z2 air 无法开机

楼主(2022-09-13):
故障现象:
可能是受了振动,按开机键无法开机,偶尔出现按开机键时,指示灯闪一下就灭,多数情况下,按指示灯无任何反应。尝试过用橡皮擦清理内存条和硬盘的金手指,故障依旧。电池电压正常,充电功能正常,单独使用外接电源供电,依然无法开机。
不知道有没有坛友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
返厂吧。大概率主板/u挂了。

网友:
查内部
供电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吧。大概率主板/u挂了。

维修人员说是桥芯片坏了。换了之后开机 LOGO 变成了机械师的LOGO。我怀疑是换了块主板。

网友:
肯定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人员说是桥芯片坏了。换了之后开机 LOGO 变成了机械师的LOGO。我怀疑是换了块主板。 ...

。。。要是这么说,就是国产厂家用的公模主板了。说明它这个是通病,指不定哪天又坏了。。。。。

笔记本电脑最靠谱的非东芝莫属。。我手里在用3台东芝,一台20岁硬改飞线超频用的老古董,2台10岁老古董,没有任何问题。。板子质量就不一样,烙铁功率小了都焊不动,导热特别好。

国产山上牌子,gpd主板坏了不开机,酷比键盘坏了。伙计某想主板挂了,换了一个半年不到又领盒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