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06A是三极管还是其它元件,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2-09-13):
坛友们,下面这个丝印为T06A的元件具体型号是什么?

是在如下板子上剪下来的,应该是一台超声波机器的电源部分,
板子图片如下:

公司里的修理工在线上线下找了很多地方,也找不到这个型号,让我帮忙问问。

网友:
有BCE 一般是三极管

网友:
打磨过重新印刷的

网友:
看板上印字,BCE应该是一个三极管.
找个开关电源上面的三极管,一般都可以替用.

网友A:
既然是电源的三极管,那么13007怼一个上去大概率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电源的三极管,那么13007怼一个上去大概率可以。

超声波频率高,一般40khz以上,13007估计够呛。得用高频管。

刚刚查了一下,13007竟然有几mhz频率,大功率输出也有200khz以上。

楼主:
感谢以上几位坛友,大概思路有了,我让同事先用13007试一下,不行的话再用其它电源上的三极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