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向各位咨询一下下面的触摸电路中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2-09-13):
说明:图片Touch1.jpg中的Net X8和Net X9对应在图片Touch2.jpg中

请问:图中接地的二极管的作用
          另外,在用手碰触点1后,我用万用表测得对应引脚电压变化为0.1V,达不到可识别的标准(3V以上),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呢?

网友:
触点1开关要正常
把触点1上面的二极管和电容焊接掉  不接  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A:
1,最前端TVS防ESD,要求容值0.5pF以内,基本上不需要。
2,10pF电容是多余的,不需要。
3,触摸不能用万用表来测试,用示波器,探头x10档,然后就能看到明显的充放电波形。
4,R6-R11才5.6K,偏小,试试10K以上或者4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前端TVS防ESD,要求容值0.5pF以内,基本上不需要。
2,10pF电容是多余的,不需要。
3,触摸不能用万用 ...

感谢您的回复,我用示波器测了触点1,上面显示只有几百mv的电压变化,之后,我又测试了其他5个触点,发现触点2、3、4和6都能跳变到3V以上,触点5和触点1现象一样,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用示波器测了触点1,上面显示只有几百mv的电压变化,之后,我又测试了其他5个触点,发现 ...

有测试波形吗?截图看看。
另外充放电的波形能看到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当手指按上去之后,能看到平衡电压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