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脂打印做外壳 强度和老化问题的疑问

楼主(2022-09-13):
一直想用3D打印做些外壳, 但是看官网的描述,总是没有很直观的认识。
树脂类的材料,热变形温度都很低,都在一百度一下,甚至四十多。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如果是8111X这个材料,是不是超过六十度,比如到达80度,外壳,螺丝孔等受力的位置就会变形?整个外壳严重变形吗。
另外就是如果在常规的室内环境,偶尔室外环境使用,无论室内还是室外,都有可能被阳光直射,紫外线会降低结构强度吗,比如用了几个月就因为阳光照射变脆开裂了。
变脆问题,这个我其他很多地方都有说这个,存放时间长了会变脆,这个疑虑还是同上。
总体来说,树脂类的这种,电工做一些外壳,比如电子产品,电烙铁,热熔胶枪,调试器,插座之类的产品,是否合适?

网友A:
我们刚好测试了一些东西,80度左右都软化了。
另外一个上周打样了一个26X26X2MM的小东西,今天收到后发现都弯曲了,树脂估计只适合短期验证结构吧,不适合长时间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刚好测试了一些东西,80度左右都软化了。
另外一个上周打样了一个26X26X2MM的小东西,今天收到后发现都 ...

我也打印了几个件试试看效果。尼龙和ABS的价格太高了,如果小批量的用在产品上,只能是那些利润很高的产品吧。
我看现在很多调试器和电烙铁的外壳都是打印的,尤其是电烙铁,估计不是树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打印了几个件试试看效果。尼龙和ABS的价格太高了,如果小批量的用在产品上,只能是那些利润很高的产 ...

是的,强度高的,费用都好贵。
不过批量的话,有时候开模又不一定值得。

网友:
尼龙材料会好点

网友B:
没有100%完美,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

光固化树脂做室内使用的外壳还行,长期阳光照射或者高温会老化变形。

尼龙烧结强度和耐久度都不错,就是贵,而且表面有颗粒感,不够光滑。

FDM打印ABS的强度和耐热还行,不过表面层纹明显,外观最差。

如果需要户外使用,FDM打印ASA是首选,耐紫外线照射,强度和耐热类似AB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100%完美,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

光固化树脂做室内使用的外壳还行,长期阳光照射或者高温会老化变形 ...

看来是我想太多,以为目前的树脂也就是比ABS差点,原来是差很多。
尼龙和ABS类的材料,价格太高了,如果拿来做产品外壳,要很高的利润才行,低价值的产品,感觉还不如使用公模凑合一下。
自己打印了几个树脂的零件,回来看看到底会什么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我想太多,以为目前的树脂也就是比ABS差点,原来是差很多。
尼龙和ABS类的材料,价格太高了,如果 ...

其实光固化树脂除了像树莓派之类长期发热大的,或者需要长期日晒的不行,一般仪表、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外壳打样都能满足。

嘉立创的FDM打印价格是很高,那个价钱还不如自己买台3D打印机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