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利用数字电路生成同步但是不完全反向的电路?

楼主(2022-09-13):
如图所示,输入信号是确定的,如何获得输出信号?最好是数字电路,因为单片机的会有延迟。谢谢!

网友A:
输出信号的下降沿如果没有延迟的要求,那么单片机加门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A:
另外你说输入信号是确定的,那么输出信号是不是也是确定的?那岂不是自己重建出入和输出信号就行了。

网友:
既然输入信号是确定的,那直接单片机就搞定了,用输入信号的下降沿做触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说输入信号是确定的,那么输出信号是不是也是确定的?那岂不是自己重建出入和输出信号就行了。 ...

输入信号是确定的,现在就是需要用数字电路实现输出信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信号的下降沿如果没有延迟的要求,那么单片机加门电路就可以了

能否单纯用门电路实现?不依靠单片机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单纯用门电路实现?不依靠单片机可以么?

门电路是为了解决两个上升沿信号延迟的问题,门电路延迟很低,理想状况下可以做到纳秒级别。单片机是为了生成中间的那个下降沿,用单片机很容易实现,因为是单片机参与,下降沿肯定是有延迟的,如果不用单片机应该很难,你要加延迟电路 。

网友:
ne555就可以嘛,只是延时需要好好调整RC

网友:
你就是个单稳态电路嘛,或者直接点你这里是脉宽展宽,仔细看的话是加了反向的,这种数字电路很多,

网友B:
感觉需求还是没说清楚。

如果是频率、占空比均固定不变的信号,直接生成一个就好了啊。

如果频率和占空比固定,但输出跟输入有一定的延迟或相位差要求,那8楼的电路可以满足要求,只是要注意电容的温度系数对占空比的影响,可能需要用CBB电容。

如果频率、占空比会变化,那就更复杂了,要求高的话可能需要锁相环倍频再生,估计得用CPLD/FPGA来搞了。

网友:
555下降沿触发的单稳态电路,或者与非门两个输入一个接信号,一个接信号+rc:相当于把信号延迟10ms。

网友:
频率、占空比变化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需求还是没说清楚。

如果是频率、占空比均固定不变的信号,直接生成一个就好了啊。

均不变,但是要求输出的信号要与输入信号同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需求还是没说清楚。

如果是频率、占空比均固定不变的信号,直接生成一个就好了啊。

请教一下,电容温飘好的是CBB,还是C0G材质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电容温飘好的是CBB,还是C0G材质更好?

差不多,但是C0G没有1uF这么大容量的,有也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