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 ,有vivado支持的 能替代 n25q128的flash芯片推荐吗?

楼主(2022-09-13):
如题  n25q128 查了下 好像加个涨的有点多, 不知道有没有平替型号 可以支持

看了下 w25q128倒是接近,但网上看了下说  w25q128好像不能兼容vivado。

用来 作FPGA 固化用

最好使用上不要太复杂,板子要给客户烧程序用,如果 要对vivado动大刀有点 麻烦

网友:
上次不是谁也在问这个吗?我看到别人说的就是编辑了一个excel文件,之后就可以在vivado里面选择flash的时候,增加w25系列了。

网友A:
前几天我刚问过,这是原来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9979-1-1.html

相应的解决办法:
https://blog.csdn.net/aaaaaaaa585/article/details/1088487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刚问过,这是原来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9979-1-1.html

相应的解决办法:

  我竟然还在你帖子上回复了 哈哈

后来你测试过了嘛

网友B:
vivado不支持而已。。自己随便找个下载器就烧了。。不知道xilinx的人在想什么。明明spi协议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vado不支持而已。。自己随便找个下载器就烧了。。不知道xilinx的人在想什么。明明spi协议是通用的。 ...

对的 原本5块钱的 N25Q128 都涨价到30 附近了

平替型号 太多了 就是回头得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原本5块钱的 N25Q128 都涨价到30 附近了

平替型号 太多了 就是回头得测试下 ...

真不用测。。我用了几十种spi了都。

不过qspi配置我始终没有搞通过。可能qspi有特殊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竟然还在你帖子上回复了 哈哈

后来你测试过了嘛

我测试过了,亲测可用;已经运行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 原本5块钱的 N25Q128 都涨价到30 附近了

平替型号 太多了 就是回头得测试下 ...

帖主你的zynq动态加载pl逻辑实现了吗?我这几天在搞这个死活加载不成功,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帖主你的zynq动态加载pl逻辑实现了吗?我这几天在搞这个死活加载不成功,不知道为啥 ...

什么是动态加载  PL逻辑?   就是不要DDR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动态加载  PL逻辑?   就是不要DDR吗?

是的,就是想不用DDR,能实现串口动态升级PL,我搞几天了,没啥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就是想不用DDR,能实现串口动态升级PL,我搞几天了,没啥进展

如果你PS 逻辑和PL 逻辑不复杂  那 很简单的    国内很多教程都可以用

如果你PS 逻辑比较复杂, 你去参考 官方 维基上那篇   xip 启动的文章(这个用到  OCM 和 512K的  L2缓存)

ZYNQ启动方式 很奇特,需要把所有的  code 都加载到内存里 再运行的,所以你代码比较大的情况下,加载的时候就会出问题  , 用XIP 方式从FLASH 引导就可以 避开这个问题,   相当于代码 FLASH 边读边运行,而不是从 先从flash读到DDR再开机

方式1  简单暴力, 而且可以在线仿真(适合逻辑少的情况)
方式2  很复杂 我调了半个多月才成功,而且不能在线仿真,只能下载到FLASH 再开机看结果

串口动态升级PL 没做过  感觉 不要DDR应该是可行的 ,进来的数据直接丢 QSPI 就好, 不过具体没做过 你要自行研究了,先把逻辑在有DDR的板子上走通了, 再尝试 删除DDR 进行移植

维基的文章在这里
https://xilinx-wiki.atlassian.ne ... nal+Memory+Tech+Tip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你PS 逻辑和PL 逻辑不复杂  那 很简单的    国内很多教程都可以用

如果你PS 逻辑比较复杂, 你去参 ...

我试一下看看,现在用的是正点原子的zynq开发板测试,板上的spiflash老是烧录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一下看看,现在用的是正点原子的zynq开发板测试,板上的spiflash老是烧录失败. ...

一定要进入JTAG 模式才可以下载FLASH  你可能是这个问题

另外你带DDR的板子上进行无DDR 启动的实验是不可行的    等你 完善的差不多了  拆了 DDR 再测试,没问题了才能量产

通常你带DDR的板子   做无DDR 启动 即使成功了, 你拆了DDR 可能也会有问题,曾经碰到过   ,国内的网站上应该也有描述, 要 在底层库里删改一些地方才行

网友C:
好的,我手上有不带ddr的板子(早先做的,估计pcb有问题,DDR调试不通),等跑起来后我放到自己做的板子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手上有不带ddr的板子(早先做的,估计pcb有问题,DDR调试不通),等跑起来后我放到自己做的板子上试试 ...

嗯嗯 国内的方法 大多是SDK 里把 本来指向 DDR 的地址 指向   OCM就好   OCM有两个区块 一个负责启动FSBL的加载, 一个设置成负责 固件加载  ,  如果不够用 就只能尝试  国外的XIP方式了 ,XIP 就不用预先加载代码到缓存了,而是直接读取FLASH 上的代码直接运行

祝成功, XIP方式 太复杂了, 不太好描述,你就直接看我上面发给你的链接, 里面有 参考工程

第一个方法 如果不工作,排除下是代码大不工作,还是因为 方法错了 不工作,也很简单  你把所有代码都删了改成只闪烁一个灯,这个情况下是第一种方法是肯定能行的,如果不行就是你方法不对

由于时间过去了几个月了 只记得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