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310V电机怎么计算速度

楼主(2022-09-13):
这种电机怎么计算速度?
我通15V电,用手转一圈会出来12脉冲。
加上310V 并给PWM用示波器测的两个下降沿时间为:1.248ms

1000*60/(1.248*12)=4006 rpm 已经超出非常多电机的最大速度(1400rpm)了
现在没有测速仪,不知道真实速度是多少。

网友:
蓝色线应该是速度反馈输出,它输出的PWM脉冲频率应该与转速是线性关系,实际转速用转速计测试一下,就能找出对应的线性关系

网友:
这个应该是内部带驱动电路的无刷直流电机, 给0-5V调速信号就转的
转速不是么算的,还要看电机的极对数的(这种电机大多是2对极的,你上面要再除以2)
------------------------------------
看到上面写的8P,估计意思是8磁极(4对极)

网友:
//周期转换成频率   (1400转/分, 每秒是1400/60=23.33转, 一圈12个脉冲,1400转是1400/60*12=280HZ)

网友:
空载有4000rpm吧.
1400rpm应当是额定转速(带上负载的转速)

楼主:
明天找测速仪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