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搜狗输入法,如何让输入错误的时候,不要帮我自动“修正” ?

楼主(2022-09-14):
下面两次输入,能看出区别吗?

第一次我是输入了zomg, 搜狗帮我自动修正成zong, 但显示的结果却仍不是zong。不知道搜狗的设计人员是基于什么逻辑。

导致我误输入的时候,检查困难。

怎样设置才能取消这个自动修正?

注:

我目前的设置

网友A:
估计是   模糊音  这个设置要关闭掉

网友:
我一直认为, 输入法跳过选拼音直接选字, 非常的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   模糊音  这个设置要关闭掉

我的天,竟然真的是模糊音。关掉模糊音就出来了

问题来了:我广东人,离不开模糊音啊。

这是我的模糊音设置,怎么会影响到楼主位的问题?

网友B:
经常用会出错的临时关掉?比如 zh=z 不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用会出错的临时关掉?比如 zh=z 不勾选

不行啊。zh=z我分不出来。

网友C:
用笔画,只要写字笔顺没错,在手机上笔画比拼音快很多,如果会五笔,更快。

网友:
我就nlr分不清,比如nuo ruo luo,不知道打哪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啊。zh=z我分不出来。

那就只有试试粤语拼音了,据说有两种,看看哪种能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只有试试粤语拼音了,据说有两种,看看哪种能上手。

习惯了搜狗,不换输入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笔画,只要写字笔顺没错,在手机上笔画比拼音快很多,如果会五笔,更快。 ...

我电脑上五笔(水平其实不行,但习惯了),一到手机上就只能九键拼音了

网友:
多输入几次中秋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zh=z我分不出来。

南方人都分不出,狗日的那帮混蛋搞个北京方言当官方语言

网友:
zh z 分不出
n l 分不出
s x  分不出
。。。。。。。

基本上不会拼音。手机打笔画,电脑打五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习惯了搜狗,不换输入法了。

就还是搜狗输入法呀,把语音设置那里添加“中文—粤语”,就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粤语输入法与坛友们愉快交流啦!

比如,我想用粤语问对方“吃了饭没有?”需要输入“食咗饭未”。要是在以前,忘了粤语中特有词汇的标准拼音以后,只能用手写键盘才能完成输入。现在只需要在设置中添加“中文—粤语”键盘,就能在聊天软件中尽情享受用粤语拼音输入的方便快捷。

再比如打个“我好中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