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H加急板,阻焊开窗开错导致报废

楼主(2022-09-14):
上周五下单一款双层板,100PCS,加急48H。上传的是PCB源文件(以前都是传gerber,这次另一个同事帮处理,没有转gerber)
源文件中阻焊和锡膏层图形正常。下单时技术发来一个信息询问,“阻焊和锡膏层图形不一致,是否按锡膏层开窗”。当时我也很疑惑,锡膏层和阻焊不一致算几个意思?
可能我有几个封装的焊盘开窗尺寸只比焊盘大了0.1mm(一般是0.2mm),但这个不影响PCB加工。随即回复否。
结果做出来的板,大部分封装的焊盘都没开窗,但有少数几个电容,二极管的其中一个腿正常开窗。每块板都一样。
下载了工程文件查看,文件效果和实物完全一致。
已经联系售后,马上加急重做相同数量,做坏的板寄回处理。
这个问题出现得很诡异,在做工程文件时这么多焊盘都没开窗,工程人员不觉得奇怪吗,也不询问一下(当时提的工程问题也没体现这个情况)
板子价值不算太高,但严重耽误我们后续加急工序。
希望以后在处理PCB源文件和急单时能更细致一点。

设计原稿,紫色为开窗层(为避免问题这图就不贴了,大家心照就好)

上传到小助手效果,也能正常显示开窗层

做好的板子,大部分焊盘没开窗,但画圈处有几个焊盘和一个封装开了窗

网友A:
这是典型的软件版本不兼容,如果不是标准的生产文件,这个风险要自己承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软件版本不兼容,如果不是标准的生产文件,这个风险要自己承担的吧 ...

不好说,就算转了生产也有不兼容的可能性,我查看他们回传的拼版钢网文件就遇到不兼容显示错误情况

网友:
自从用gerber生产,再没需要沟通的,之前用源文件生产客服转换时总会有问题确认

网友:
按照经验,越着急的板子越要确认生产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软件版本不兼容,如果不是标准的生产文件,这个风险要自己承担的吧 ...

小助手都能正确解析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助手都能正确解析咋说?

小助手也不完全靠谱,我别的板子上传gerber上去,小助手显示是错的,然后我再检查了一遍,确认gerber没错,又传了一遍上去,显示还是错的,不管了,结果做出来没问题。反正这是第一次传源文件上去,显示OK

网友C:
照理说小助手能正常显示没问题,那生产不就是按照小助手里来的吗?

网友:
用刀子刮刮还能用

网友D:
都问lz阻焊和锡膏不一致了, lz回答了不按锡膏按阻焊原样开窗.  这能怪审核?

小助手和cam软件毕竟不是一套引擎. 兼容性的事儿, 不到最终软件谁能说得准呢, 说得准哪还有兼容性问题了.

我觉得, lz最好传下设计文件各层的效果图. 不然下次还得掉坑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问lz阻焊和锡膏不一致了, lz回答了不按锡膏按阻焊原样开窗.  这能怪审核?

小助手和cam软件毕竟不是一套 ...

源文件没任何问题。厂家已经答复是工程文件做错了,才出现不一致的问题。他问我不一致的时候,我又不知道是他做错文件导致,肯定按正常方法操作,这个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问lz阻焊和锡膏不一致了, lz回答了不按锡膏按阻焊原样开窗.  这能怪审核?

小助手和cam软件毕竟不是一套 ...

其它层都甭看,看topsolder足够,只能说是他们软件兼容性问题,硬要说我的问题就是太相信他们,没确认生产稿(当然我也不确定确认生产稿能不能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
今天重做的工程文件下载回来,用cam350打开,发现其中底层开窗层没有任何有效图形显示,不是是文件问题还是软件兼容性问题。
后来让售后重传了一份,打开还是一样。后来用字母软件内置cam查看器打开该工程文件,显示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它层都甭看,看topsolder足够,只能说是他们软件兼容性问题,硬要说我的问题就是太相信他们,没确认生 ...

确认生产稿确实可以避免这种问题。
越急越要确认,即便是别人的错,损失的还是自己。
凡事都没有100%,急单一定要把保险措施上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助手都能正确解析咋说?

这玩意真不一定吧,小助手也不是行业通用的文件标准

网友:
阻焊和锡膏层,确实是两层。而且小助手说了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诉依据的。做PCB,锡膏层是不用的,标准是用阻焊层。

网友:
遇到过一次提供了gerber文件还把整个钻孔层漏掉的情况。。所以,所有板子,不论简单复杂,不论以前是否有问题,只要不是返单,都要确认生产稿!!
只要是人来操作的环节,都有出错的可能,生产稿是最后一次纠错的机会。

另外,JLC都提示Paste和Mask不一致了,那无论如何都要看一眼生产稿才安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真不一定吧,小助手也不是行业通用的文件标准

关键小助手是他自家的软件,傻瓜化的软件都能正常识别,他家的工程师解析不出来,不觉得奇怪么?

网友E:
我反正是
1. 只用gerber提交
2. 提交前用viewmate检查 (pentalogix.com, 免费下载)
3. 检查生产稿

就这还是漏开过几次槽孔, qfn肚子下面的开窗漏过几次, 还好不影响使用

网友F:
做100块板子还不确认生产稿吗?另外gerber不是100%没问题的,但比发源文件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100块板子还不确认生产稿吗?另外gerber不是100%没问题的,但比发源文件好很多! ...

反正就是怪我,我们公司在其他大厂,哪怕是新版第一次批量做板,都没有确认生产稿这个操作(因为都是采购下单,有工程问题才沟通,没有就直接做回来,也是发PCB源文件),从来没出过这种问题,这是第一次碰到,怪我太信任某平台了。

网友:
我觉得这明显的是,JLC的工程sx...
这么明显的问题? 居然还作物实物了.我的天.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反正是
1. 只用gerber提交
2. 提交前用viewmate检查 (pentalogix.com, 免费下载)

viewmate不能下载,文件方便传上来吗?或网盘,谢谢

网友:
做CAM的人员估计是新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viewmate不能下载,文件方便传上来吗?或网盘,谢谢

好几十兆呢... 怎么会不能下载? 是要注册账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几十兆呢... 怎么会不能下载? 是要注册账号么

对,要注册账号,

网友:
附件太大传不上来, 放百度网盘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ABu0GhBA-auhiuG_mfAIA
提取码:2esb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理说小助手能正常显示没问题,那生产不就是按照小助手里来的吗?

嘉立创估计只能认亏了:小助手显示正常,做出来却不正常 ???

网友:
这样的板子还能再加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