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在水里面如何检测开关状态

楼主(2022-09-14):
有个应用需要检测按钮在水里面的开关状态,如何实现,水也是导电的,对按钮触电都是接触水的,弄个什么电路能消除水的干扰,准确检测开关的闭合?

网友A:
按钮闭合时是毫欧级别的电阻,不管是酱油还是海水的电阻与触点接触电阻相比都很大,很容易区分.

网友B:
加大检测的电流.

网友C:
按钮在水里,不用防水的按钮吗?在水里一直通电,会腐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闭合时是毫欧级别的电阻,不管是酱油还是海水的电阻与触点接触电阻相比都很大,很容易区分.

检测电阻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检测的电流.

能详细说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钮在水里,不用防水的按钮吗?在水里一直通电,会腐蚀的。

测量的时候放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的时候放进去

按钮触点导通电阻远小于水导通的电阻,测电阻区别就行了。

网友:
AD检测(参考AD键)

网友D:
用干簧管加磁铁的哪种....最安全!

网友:
可以参考水箱浮球啊

网友:
按钮驱动个大电流负载 比如继电器 ;单片机从继电器触点检测信号;

网友E:
用MCU+RC+放大器,或者其他正弦波振荡电路来作为输出信号,该信号接到开关一极,开关另外一极接小信号整流电路,并调整输出最大幅度值到MCU的ADC测量范围,MCU判断接收信号幅值大小来判断开关是否闭合(简单点可以用比较器来判断,设置一个比较门限值);实现有点麻烦,不过正弦波信号可以降低开关触点腐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MCU+RC+放大器,或者其他正弦波振荡电路来作为输出信号,该信号接到开关一极,开关另外一极接小信号整流 ...

正弦波做为信号,可以减少电极腐蚀,这个验证过吗?是否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弦波做为信号,可以减少电极腐蚀,这个验证过吗?是否可靠?

通直流电会发生电解水反应,交流电电解水反应会小一些,对应的对电极腐蚀也小一些,小多少可以用DC24V和AC24V加电极放水里测试几天对比看下;之前遇到类似的场景一般都是用交流信号来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干簧管加磁铁的哪种....最安全!

确实如此
或者从结构上处理好防水
采用磁铁加霍尔

网友:
我们有电感检测传感器,I2C 加中断口的接口。可做128级压力检测。结构上还是要做好防水处理。

网友:
楼主描述一下具体工作,说不定不需要把开关放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