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通过usb线把手机摄像头画面显示在电脑呢?

楼主(2022-09-14):
用DroidCam App可以把手机摄像头画面显示在电脑屏幕,
但是因为手机是通过wifi连接,画面同步会延时,不那么顺畅
如果可以通过usb线传送实时画面,是否延时和稳定性会好很多呢
但是怎么通过usb线把手机摄像头画面显示在电脑呢?

网友:
买个usb摄像头吧,十几块还包邮

网友:
买个网络摄像头

网友A:
对啊,一个摄像头拼XX 20元就能买到,折腾这个干嘛呢?

网友:
都有延时,只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一个摄像头拼XX 20元就能买到,折腾这个干嘛呢?

个摄像头拼XX 20元,你说的是30w像素不忍直视的那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摄像头拼XX 20元,你说的是30w像素不忍直视的那种吧

想法不错,很多淘汰的手机摄像头拍摄都非常清晰,直接都淘汰了废弃太可惜。要是有大神可以做一个开源摄像头做一个板子与外壳就可以把手机摄像头做成usb摄像头。一个是选择性价比高isp,二是不怕被苹果手机厂家揍。这个肯定能挣一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