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帮忙推荐几款20-100v降压型dcdc,输出电流1.5a左右

楼主(2022-09-15):
价格要便宜点的,谢谢

网友:
这么高电压和电流的DCDC还从没见过,XL7015能用吗?20-80V电流0.4A

网友A:
我也有同样需求,看一下这个贴,目前还没有选型,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012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同样需求,看一下这个贴,目前还没有选型,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0129-1-1.html ...

我找到一款,不知道性能怎么样,EG1192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一款,不知道性能怎么样,EG1192L

实验结果也在这里公布一下

网友:
SY8501FCC,1A,100V,4块出头

网友B:
这家的不知道怎样,他们以前推过,没用上;
http://www.ocxsemi.com/productD.php?pid=1&cid=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家的不知道怎样,他们以前推过,没用上;
http://www.ocxsemi.com/productD.php?pid=1&cid=15 ...

感谢分享,这个公司看起来挺正规的。

网友:
U3220,之前发过。

网友C:
mp9486a 100v 3A 价格五块多,布局要严格按照厂家的demo走线。不然容易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mp9486a 100v 3A 价格五块多,布局要严格按照厂家的demo走线。不然容易翻车。

MPS的这几个芯片什么9486,4689,9487等都感觉都不靠谱,他们使用LED恒流芯片改的恒压,实际使用中容易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p9486a 100v 3A 价格五块多,布局要严格按照厂家的demo走线。不然容易翻车。

为啥呢,是过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呢,是过冲?

确实,很容一就挂了,24V输入,后来我老老实实换成LM2596了,再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之前迷信mps,觉得跟ti是可以替换的,直到某一天,发现他们家的某个dc-dc居然在干扰后死机了,干扰消失也不能重新恢复,就弃用了。对了,mps在某一天从某商城下架了,感觉这个一般是部分国产厂家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呢,是过冲?

是输出不足,带不了负载。只能0.5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