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chs调试linux2.4.0内核,制作硬盘镜像文件,开机报错

楼主(2022-09-15):
我在用bochs进行调试,
内核是linux2.4.0【在redhat 7.3上可以编译生成bzImage】

一、
dd命令制作了一个硬盘镜像,
dd if=/dev/zero of=hd.img bs=516096c count=100

二、
前边63扇区安装grub,后边的硬盘空间全部只划分一个分区,
fdisk -u -C100 -S63 -H16 hd.img
Device contains neither a valid DOS partition table, nor Sun, SGI or OSF disklabel
Building a new DOS disklabel with disk identifier 0x0d508796.
Changes will remain in memory only, until you decide to write them.
After that, of course, the previous content won't be recoverable.

Warning: invalid flag 0x0000 of partition table 4 will be corrected by w(rite)

WARNING: DOS-compatible mode is deprecated. It'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switch off the mode (command 'c').

Command (m for help): c                                                        <=================
DOS Compatibility flag is not set

Command (m for help): n                                                        <=================
Command action
   e   extended
   p   primary partition (1-4)
p                                                                                                <=================
Partition number (1-4): 1                                                <=================
First sector (1-100799, default 1): 63                        <=================
Last sector, +sectors or +size{K,M,G} (63-100799, default 100799):        <=================回车
Using default value 100799

Command (m for help): w                                                        <=================
The partition table has been altered!

Syncing disks.

三、
losetup -o 32256 /dev/loop0 hd.img
跳过63x512=32256个字节再挂载

四、
格式化分区
mkfs.ext2 /dev/loop0

五、
将主机用的grub文件拷贝到硬盘镜像中【主机用的是centos6.4】【编译内核用的是redhat7.3】
mount -t ext2 /dev/loop0 /mnt/
mkdir  -p /mnt/boot/grub
cp /boot/grub/stage1 /mnt/boot/grub/
cp /boot/grub/stage2 /mnt/boot/grub/
cp /boot/grub/e2fs_stage1_5 /mnt/boot/grub/
cp /boot/grub/grub.conf /mnt/boot/grub/
ln -s /mnt/boot/grub/grub.conf /mnt/boot/grub/menu.lst

六、
卸载设备
umount /mnt/
losetup -d /dev/loop0
安装grub
grub --device-map=/dev/null
device (hd0) hd.img
geometry (hd0) 100 16 63
root (hd0,0)
setup (hd0)
quit

七、
拷贝内核、busybox制作的文件系统
losetup -o 32256 /dev/loop0 hd.img
mount -t ext2 /dev/loop0 /mnt/
cp bzImage /mnt/boot/vmlinuz
拷贝完文件系统之后,/mnt目录如下
[root@bogon work]# ls /mnt/
bin  boot  dev  etc  linuxrc  lost+found  mnt  proc  root  sbin  sys  tmp  usr  var

注:busybox是我在Redhat7.3上边编译的busybox-0.60.3.tar.bz2

八、
修改/mnt/boot/grub/grub.conf文件:
default=0
timeout=5
splashimage=(hd0,0)/grub/splash.xpm.gz
hiddenmenu
title Linux-2.4.0
        root (hd0,0)
        kernel /boot/vmlinuz rw root=/dev/hda1 init=/linuxrc

卸载
umount /mnt/
losetup -d /dev/loop0

bochs启动后,报错:

我想问一下,
将内核、文件系统放到同一个分区里面,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
之前想弄ramdisk、initrd啥的,一直弄不成,所以就想让内核直接来挂载我这个唯一的分区得了,结果还是不行。
了解的兄弟帮我解答一下啊,谢谢了。

参考链接:
https://www.linuxidc.com/Linux/2016-11/137354.htm
https://www.linuxidc.com/Linux/2016-11/137353.htm
https://www.linuxidc.com/Linux/2016-11/137343.htm
https://www.linuxidc.com/Linux/2016-11/137342.htm

网友:
很简单啊,就是没有init ,放上init.,弄个busybox就行了

网友A:
仔细看了,你的文件系统有init,名字对不上而已,内核启动参数指定一下init的路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你的文件系统有init,名字对不上而已,内核启动参数指定一下init的路径就行了 ...

老哥,我指定了init=/linuxrc
也试过init=/sbin/init
整个文件系统都是busybox编译的
这俩文件都是符号链接文件,,,

楼主(2022-11-04):
我回来填坑了,修改一下内核文件即可进入命令行:
fs/ext2/inode.c

   1091         } else if (S_ISLNK(inode->i_mode)) {
   1092         //      if (!inode->i_blocks)
   1093                         inode->i_op = &ext2_fast_symlink_inode_operations;
   1094         //      else {
   1095         //              inode->i_op = &page_symlink_inode_operations;
   1096         //              inode->i_mapping->a_ops = &ext2_aops;
   1097         //      }
   1098         } else

原因是对于软连接文件,文件名60字节以内的叫快速链接文件,否则叫普通软连接文件。
我目前没有搞懂为啥,对于快速链接文件,2.4.0内核竟然使用了普通软连接的处理方式。
可能是内核的问题,也可能是格式化工具mke2fs的问题。

贴上运行成功的图:

楼主:
思路是把他访问的块号十六进制打印出来,会是非常大的数字,
但是会翻译成
../bin/busybox
这个字符串的ASC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