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两台电脑,其中一台不能运行下面的main.py脚本文件(附件)

楼主(2022-09-16):
在两台电脑上测试下面工程的py文件脚本,两台电脑上的python都安装的是python的V3.8.8版本
在第一台电脑上(Win8),在sublime和命令行都可以运行main.py文件

在第二台电脑上(Win10),在sublime可以运行main.py文件,但在命令行运行main.py文件时出现错误提示如下图:
请指点一下如何在第二台电脑上也可以在DOS命令行正常运行main.py,谢谢。
(需保留 import uci.core 语句,如果去掉这句第二台电脑在命令行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testprj/

    main.py
        import uci.core
        print('111')

    uci/
        core.py
              print('222')

网友:
没看到图 我猜运行目录不对?

main.py  开头加上
import os
os.chdir(os.path.dirname(os.path.abspath(__file__)))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把上面os的两句拷贝到main.py的开头,第二台电脑在命令行还是同样的错误提示

网友:
uci里面加个文件__init__.py

网友:
在各个子目录下都放一个 “__init__.py” 空文件试试。

楼主:
在uci目录下加了__init__.py(空文件), 第二台电脑在命令行运行还是同样的错误提示 No module named 'uci'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uci目录下加了__init__.py(空文件), 第二台电脑在命令行运行还是同样的错误提示 No module named 'uci ...

那这个问题就是对默认 path 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不同的 python 版本中对此解释是不同的。

但因为早先官方给出了几个不一样的解决方案,导致了混乱的局面出现,不同时期的 demo 和例子经常会遇到此问题。

最大的可能性是某台电脑上安装的不同模块文件做出了一些不同的动作才造成了此问题的出现,

最好的办法统一安装最新的 python 版本(3.10.7),在最近,该问题 python 官方有了统一的答案,

这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否则你要去一步步的跟踪来找临时的解决方案,

并且不确定此解决方案会不会在新的 python 版本上再次产生同样的问题。

PS:改部分模糊的解释。

网友:
命令行工具以管理员模式打开试试

网友:
创建一下虚拟环境试试呢?把环境设置成一样的
https://docs.python.org/zh-cn/3/library/venv.html

网友:
https://pypi.org/project/pyuci/

安装一下 pyuci 包?
pip install pyuci

网友:
应该是这个包
pip install uci

https://pypi.org/project/uci/

网友:
你试试WIN10的DOS以管理员模式运行

楼主:
刚才用管理员模式运行了dos模式,, 第二台电脑在命令行运行还是同样的错误提示 No module named 'uci'
(另外,这里的uci是作为普通目录,不是包,也没有其他特殊功能)

网友:
对应路径下命令行输入py main.py 输出222 111
现象和你的第一台电脑一样,版本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