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建造目前使用保温材料的多么?一般使用哪种保温材料?

楼主(2022-09-16):
用了保温材料,每年是不是可以省不少空调费
今天看到长沙电信大楼的问题,据说是保温材料不过关,外墙外保温必须要用b1级以上保温材料

网友:
这个楼是2000年建成的,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技术规范要求没现在高。

网友A:
前些年有个英国公寓着火烧死了几十个移民,就是因为该公寓是属于(底层)移民使用,采用的是非防火的隔热材料。

富人的豪宅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都是价格问题。

阻燃保温材料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年有个英国公寓着火烧死了几十个移民,就是因为该公寓是属于(底层)移民使用,采用的是非防火的隔热材 ...

隔热材料主要是为了节省空调费么

网友:
看你的命值不值空调费了

网友B:
回顾2021年石家庄众鑫大厦火灾,我一个做保温材料的朋友当时的聊天记录

理论和实施。差别大。

其次,长沙荷花园中国电信大厦建成于2004年,建筑高度218米,属于超高层建筑。外墙保温使用的是B2可燃泡沫材料,
没有防火隔离带,而且夹层没有防火分隔,一着火瞬间点燃。是符合当时建设时期的标准的。规范在2009年央视大火以后才改成A级防火保温材料。

完美错过了。

网友:
东北常用的是岩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顾2021年石家庄众鑫大厦火灾,我一个做保温材料的朋友当时的聊天记录

理论和实施。差别大。

保温材料后面不是墙么,怎么成风道了

网友C:
北方民房用灰,不燃,保温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方民房用灰,不燃,保温效果好。

灰受潮结块后保温效果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