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下用mingw64编译SDL2,为什么不能执行?

楼主(2022-09-16):
按照这个教程来的。
https://www.matsson.com/prog/sdl2-mingw-w64-tutorial.php

运行时提示
程序“main.exe”无法运行: 指定的可执行文件不是此操作系统平台的有效应用程序。所在位置 行:1 字符: 1
+ .\\main.exe
+ ~~~~~~~~~~~。
所在位置 行:1 字符: 1
+ .\\main.exe
+ ~~~~~~~~~~~
    + CategoryInfo          : ResourceUnavailable: (:) [], ApplicationFailedException
    + FullyQualifiedErrorId : NativeCommandFailed

我把程序精简一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DL2/SDL.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Initializes the timer, audio, video, joystick,
  haptic, gamecontroller and events subsystems */
  if (SDL_Init(SDL_INIT_VIDEO) != 0)
  {
    printf("Error initializing SDL: %s\n", "Hello"); //SDL_GetError());
    return 0;
  }
  printf("SDL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n");
  SDL_Quit();
  return 0;
}

这样依然不行。

如果去掉SDL部分,程序是能正常执行的。可以printf打印出字符串。

网友A:
相同目录下要有sdl2.dll吧
或者把sdl2.dll注册到系统d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目录下要有sdl2.dll吧
或者把sdl2.dll注册到系统dll

放了的。

楼主:
增加定义
#define SDL_MAIN_HANDLED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