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SD 2G卡在SPI模式下无响应。

楼主(2022-09-17):
使用外接模块,或板载的都无响应。什么原因 。原子或野火的都试过。进入不了空闲状态。
青风的STM32F030板子,自带程序也不正确 。
使用SDIO接口一切 正常。
哪位有经验指导一下。

网友:
看看标准sd还是sdhc还是sdxc?这几种协议貌似初始化不一样。

网友:
以我遇到的坑,先查硬件,不要用杜邦线玩spi总线

楼主:
经过测试, 发现SPI方式只有一半的卡能识别 。SD总线所有卡都识别。线路连接,没有问题。SPI方式 识别率 。这可能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 发现SPI方式只有一半的卡能识别 。SD总线所有卡都识别。线路连接,没有问题。SPI方式 识别率 。 ...

先把spi频率降低? 一开始似乎要求400kHz以下的时钟频率吧

网友A:
如果是卡类型识别问题,那应该看看卡在什么命令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卡类型识别问题,那应该看看卡在什么命令上

复位不了,进不了空闲状态。发任何指令都没有响应。

网友:
貌似是SPI方式兼容性不好,有的卡命令不太一样,还有的卡直接就不支持,尤其是大容量卡。

网友B:
大容量的SD卡都看不起SPI这只癞蛤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容量的SD卡都看不起SPI这只癞蛤蟆

SDIO只有100脚 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