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多核调试问题

楼主(2022-09-19):
对于多核开发板,J-LINK 可以连接不同的核进行调试。

但是,J-LINK同一时刻只能连接一个核,比如我在调试核0时,启动了核1,做了一些操作后,想切换到核1调试查看结果。好像无法实现。

板子上也只有一个JTAG接口,无法连接两个J-LINK进行调试。求解。

网友A:
就断开切换啊,可以设成不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断开切换啊,可以设成不复位

请问设成不复位是什么意思?把程序在线加载到板子后不复位吗,那是从哪里开始执行呢?

断开切换意思是得把核0的调试窗口关闭,然后打开核1的工程,再进入核1的调试模式吗?这样核0的调试过程是不是被中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设成不复位是什么意思?把程序在线加载到板子后不复位吗,那是从哪里开始执行呢?

断开切换意思是得 ...

J-LINK可以设置成调试时不复位CPU,网上一搜大把的,不过比较麻烦
推荐使用SEGGER家的Ozone,官网有免费下载使用,这货调试非常好用。比KEIL要好。中途进调试特别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可以设置成调试时不复位CPU,网上一搜大把的,不过比较麻烦
推荐使用SEGGER家的Ozone,官网有免费下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