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下單助手問題-下完smt訂單後無法把明細導出

楼主(2022-09-20):
按導出鈕都會出現參數為空的訊息就沒有然後了,如下圖所示。

网友:
昨天晚上测试 可以 导出

网友:
导出正常,但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下单助手最小化后,任何软件中ctrl + F 无法使用,版本号 5.0.46 + Win10 教育版; 助手非最小化情况则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