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房自用热水器,电热式、太阳能、空气能,哪一种最好?

楼主(2022-09-20):
我有点偏向于太阳能。因为我的房子最高点,每天几乎12小时都晒到太阳,四面都没有任何遮挡。

太阳嫩热水器最好的品牌是什么?有进口品牌的吗?大概价格?有什么缺点?

注:自己家里使用,不是提供给出租房。

太阳嫩热水器

空气能热水器

电热水器

网友A:
太阳能 ,加 电热水器, 双保险, 加一个 三通阀门切换。
在浙江,大半年用太阳能, 应急用 电热水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 ,加 电热水器, 双保险, 加一个 三通阀门切换。
在浙江,大半年用太阳能, 应急用 电热水器。 ...

那样可以考虑带电加热的太阳能。。深圳一般不会结冰。

网友:
我老家是3层+一个斜坡的农宅,楼顶装了太阳能,还有一个即热的燃气热水器(室外机)。用下来的感觉:有燃气优先用燃气,水压够大,非承压的太阳能(我老家用也装了这个)。楼顶在4楼顶斜坡,3楼用就感觉水压低,1,2楼好一点,要用户体验得装增加泵。当然太阳能的好处是有太阳就有热水,而且水箱也不小。
之前做了可以切换,两种热源可以用阀门来切换,实际现在就是东面的卫生间全部用太阳能,西面的全部用燃气,基本就是老人再用,切来切去也搞不明白,索性简单一点。

空气能暂时没用过,再南方应该比电热水器省电多了。

网友:
现在有那种涡流加热的即热热水器,相当于高频电烙铁,不知道怎么样。肯定比电加热的强一些。

网友:
48管的太阳能热水器,不锈钢外壳,普通牌子大概3000多块钱。
偶尔阴雨天没热水,就打开电加热,阿莫也不在乎那点电费。

这些太阳能热水器也没什么必要大品牌,随便个杂牌也是10几20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样可以考虑带电加热的太阳能。。深圳一般不会结冰。

带电加热的太阳能,以前也用过。
是不是我运气差,电加热用了2~3年,就断了。
太阳能到用了十几年。

还有一个问题,太阳能装在楼顶,管长,从冷水放到热水要很多水,
而电热水器一般管短。

网友:
用皇明太阳能,带加热功能,水温不够的时候,可以单独点加热,而且是带电磁阀上水,可以温控上水,也可以整桶水用完后再上水,热水利用率最高。

网友C:
我家自建房用空气能,300L的,装有回水管和回水泵,主管道装有加压泵。热水器放在顶层的露台屋檐下,占地小。目前效果不错,热水即开即有,冬天一大家子洗澡,水足够用,南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 ,加 电热水器, 双保险, 加一个 三通阀门切换。
在浙江,大半年用太阳能, 应急用 电热水器。 ...

太阳能不是有电加功能?没电的时候可以使用电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自建房用空气能,300L的,装有回水管和回水泵,主管道装有加压泵。热水器放在顶层的露台屋檐下,占地小 ...

太阳能反正不用钱,回水管是必须的,务求一拧开水龙头就能出热水。

你的回水管是怎样设计的?

网友:
从太阳能热水管用水最低端接个  循环泵 ,然后接回水管到屋顶太阳能入水口。
循环泵功率也不能太大,要不然正常用水时候,循环泵同时吸水上屋顶,影响水龙头出水量

网友:
自己的经验,

要找不锈钢或者铝合金支架的,普通角铁支架大概5-8年就锈蚀严重了。

上下冷热水管最好自己走好,别用太阳能安装的人通常用那个铝塑管,时间长了接头位置容易漏水。

室内温控器到达太阳能水箱需要预留穿线孔或者预先走好线,冷水管上要预留安装电磁阀位置。

冷水上水位置最好加过滤器,里面可以放硅磷晶的那种,避免管道结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阳能反正不用钱,回水管是必须的,务求一拧开水龙头就能出热水。

你的回水管是怎样设计的? ...

把所有出水点串起来,所谓的大循环。好处是打开龙头很快出热水,坏处就是管线长,费能量。
要节约一点就是只是主干线做循环。节约能量,坏处就是主干线到龙头这段还是冷水。

不确定太阳能热量是否够循环,循环的时候还是费能量的。

我家里虽然装了热水循环,但是只是水控或者洗澡之前按钮按一下启动一下循环。长时间保持水温有点费气。

网友:
南方,用太阳能+空气能互补。全年无缝衔接有热水。能耗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电加热的太阳能,以前也用过。
是不是我运气差,电加热用了2~3年,就断了。
太阳能到用了十几年。

那能不能用太阳能+即热式?

网友:
太阳能——需要天面位置,北方好流行,屋顶全是,不知道南方为什么流行不起来,是不是热量不足够原因。空气能——高大上,占位置,感觉别墅用一大家人用的,人少有点浪费。普通电热水器——容量有限,家里人多好麻烦,还要定时清洗,感觉只适合没煤气管道地方。所以为什么不选择燃热水器,简单快捷,即热,维护成本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阳能反正不用钱,回水管是必须的,务求一拧开水龙头就能出热水。

你的回水管是怎样设计的? ...

我让水电师傅在布热水主管道时,同时并排布上回水管,在热水管的最远端接到回水管上。循环泵装在热水器旁,用的是威乐的热水循环泵,设定水温低于35度开始开启循环。

网友:
用过太阳能热水器 + 燃气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冬天可能不太够,如果用太阳能电加热的话,以前的太阳能热水器会整箱水加热的,那可是几百L的呐,新出的有没有部分加热不知道了。现在就是太阳能有热水就用太阳能,没有就燃气。位置维度跟东莞差不多。
空气能热水器没有用过,但是听过也不太省钱,而且相对贵点。另外,太阳能寿命真的长,不记得用了多少年,坏的多点的是控制板。

网友D:
老大的房子好像很大,空气能集中供热后期使用成本会不会低一些
zhuanlan.zhihu.com/p/28839280
空气能热水器具有高效节能的特点,制造相同的热水量,是一般电热水器的4-6倍,其年平均热效比是电加热的4倍,利用能效高。
在环境温度比较高的南方,空气能热水器往往有上佳的表现。而在冬季气温只有-10℃的北方城市,空气能热水器很难达到设计中预想的效果。

网友E:
不差钱就空气能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的房子好像很大,空气能集中供热后期使用成本会不会低一些
zhuanlan.zhihu.com/p/28839280

其实我现在使用的AO.史密斯80升电热水器,已经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差钱就空气能最好

肯定要考虑经济账。有钱也要使用最合适、最环保、最省事的方案

网友F:
太阳能,  要搭配自动上水 和 水位监测才能用的顺心吧.    我一直想装一个自动上水,  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而且 设计的都太难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太阳能,  要搭配自动上水 和 水位监测才能用的顺心吧.    我一直想装一个自动上水,  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

现在还有太阳能热水器不能自动上水?

网友H:
太阳能热水器不建议用,秋冬季节长期积水,诱发妇科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阳能热水器不建议用,秋冬季节长期积水,诱发妇科病

你是说,冬天秋天温度不够高,里面的水无法消毒,导致容易妇科病?

那么自建房楼顶的储水箱,一年到头都是冷水,是否有同样问题?

网友H:
太阳能上有溢水口的,上水时排掉空气才能上满水,洗澡放水时吸入空气,不可能每天把太阳能水放得干干净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阳能上有溢水口的,上水时排掉空气才能上满水,洗澡放水时吸入空气,不可能每天把太阳能水放得干干净净的 ...

屋顶的水箱估计也有溢水口,没有通气口,水无法流畅的排出和输入的。

水箱怎样解决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阳能上有溢水口的,上水时排掉空气才能上满水,洗澡放水时吸入空气,不可能每天把太阳能水放得干干净净的 ...

另外,我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有看到你说的太阳能热水器会导致妇科病的内容。

你哪里看到的?

网友H:
所以高水箱的水不干净呀,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不讲

网友:
以前能搜索到吧,不过想想也有问题,水长期接触空气,除了夏天能加温到80至90度

网友:
人多就空气能吧,人少速热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加电热水器也不错就是价格高 这个价格可以自己在屋顶装太阳能发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以高水箱的水不干净呀,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不讲

你以为城市自来水管送过来的就干净?

一般细菌病毒在50度以上的高温很难长期生存。

人体没有这么脆弱的。

城市游泳池的水才更脏,大家还不是去游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现在还有太阳能热水器不能自动上水?

我们这个单元只有一户装了.  我一直想装, 但是到没找到合适的.  或者说理想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个单元只有一户装了.  我一直想装, 但是到没找到合适的.  或者说理想的 . ...

就上个水,没发现需要很复杂的功能,一个几十块钱的表就能十年八年了

网友:
淘宝 10kw 太阳能并网发电,5万左右价格。
多一种能源,这样用普通电热水器就好。

网友I:
对于家庭来说,燃气热水器是最优选择,一年的费用没有多少。没有燃气供应可以选择即热式电热水器,配套电力不足的时候只能使用储水式电热水器。
太阳能热水器表面上成本比较低,但使用感受比较差。我自己几套房子基本上都是废弃了太阳能使用,甚至有的交房后一次都没使用过。
人生苦短,生活体验远比很小的运行成本重要,当然要用量很大比如说开旅馆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最优解是太阳能+即热式热水器串联使用,出水口再加上自动控温阀,春夏秋只要太阳能足够,冬天太阳能水温不够有即热式补充加热,即热式热水器就装在淋浴喷头上方,出水到淋浴口管道最短,加热速度最快,实现零冷水。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于家庭来说,燃气热水器是最优选择,一年的费用没有多少。没有燃气供应可以选择即热式电热水器,配套电力 ...

农村没有管道煤气。

网友J:
浙江金华,近些年新建房子大多不推荐太阳能,就连工匠都表示自家不装:

a. 夏天不喜欢太热的热水澡,结果太阳能烫死;
b. 冬天人冻得厉害想要热水,结果太阳能没水;
c. 管路容易老化漏水,遇到带自动上水的可以整天整天漏。

倒是见到装光伏板的多了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浙江金华,近些年新建房子大多不推荐太阳能,就连工匠都表示自家不装:

a. 夏天不喜欢太热的热水澡,结果 ...

1。出水搞个恒温混水器,保证出水温度舒适。

2。冬天并且没有太阳,就用电吧。

3。任何热水器都可能漏水。

这货只需要几平方安装面积。

太阳能光伏要几十平方。

网友:
我用的是太阳能热水器,120升,每晚3人用。带电加热的。设定好进水时间(早上4点)和保温时间(下午5点)。这样的话全自动进水调温,不用人管,用了近一年很稳定。逻辑是这样的,凌晨4点如果水箱不满则自动进水到满为止,以后就等明天凌晨再进水了。下午5点温度达不到设定温度(我设为55度),则自动电热加温到55度(实际正常天气温度都在70度以上,不需加温)。唯一不满意的是控制器的LED显示屏始终亮着,不节能(估计有1W功耗)。太阳能热水经混水阀出水洗澡,怎么可能嫌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浙江金华,近些年新建房子大多不推荐太阳能,就连工匠都表示自家不装:

a. 夏天不喜欢太热的热水澡,结果 ...

装光伏板干啥
是卖电给电网么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冬天秋天温度不够高,里面的水无法消毒,导致容易妇科病?

那么自建房楼顶的储水箱,一年到头都 ...

记得以前看过新闻照片,稍微老点的高层房子,楼顶大储水箱的那种,年代久了后立马脏得不得了,太吓人了,得经常维护才行,而按一般物业的尿性,很少会维护。现在新点的高层,是直接加压泵加压送水到高层,没有水箱。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记得以前看过新闻照片,稍微老点的高层房子,楼顶大储水箱的那种,年代久了后立马脏得不得了,太吓人了, ...

很多人仍然使用水箱。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对于家庭来说,燃气热水器是最优选择,一年的费用没有多少。没有燃气供应可以选择即热式电热水器,配套电力 ...

家有浴缸用燃气比较好。燃气的缺点就是开水龙头后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出热水,其实不舒适的。储热式出热水时间短,加循环泵可以随时有热水。

网友:
引用 网友L:
家有浴缸用燃气比较好。燃气的缺点就是开水龙头后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出热水,其实不舒适的。储热式出热水 ...

大房子就可以上储水式的热水器,燃气也有储水式的,搭配循环系统,用户体验肯定好,最好再做水处理设备。

我因为就2个卫生级,所以买了个20L的林内燃气热水器(没买储水式的),然后安装了中央软水、净水,再搭配热水循环,用户体验已经觉得蛮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