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tcp服务器双以太网接口的作用在哪

楼主(2022-09-20):
有个产品作为modbustcp服务器,需要与远程主机通讯,一个以太网接口的服务器本来就是同时可以接收多个主机的连接的,要求双以太网接口,一般这种要求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网友A:
简单的交换机。

网友:
串接方便布线

网友B:
多网段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网段隔离

我觉得如果连接modbus服务器的主机都是外网,就不存在这个说法吧,除非两个主机都是跟我们的产品是同一个局域网,这种情况才有多网段隔离的说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交换机。

没有说要实现交换机的功能

网友:
我的第一反应是链路聚合,带宽增加,还有冗余备份。(当然这是交换机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如果连接modbus服务器的主机都是外网,就不存在这个说法吧,除非两个主机都是跟我们的产品是同一个 ...

我之前做环保监测的项目,那些地方既要上传数据,又要采集DCS的数据,这个时候就需要双网口,一个网口连接内网采集DCS的数据,一个网口连接外网把数据发出去 上传给HJ212服务器,或其它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做环保监测的项目,那些地方既要上传数据,又要采集DCS的数据,这个时候就需要双网口,一个网口连 ...

对,一个内网一个外网,也需要双以太网口

网友C:
典型网关。一个WLAN口 一个 LAN口
LAN连接采集数据,WLAN上传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网关。一个WLAN口 一个 LAN口
LAN连接采集数据,WLAN上传数据

对,你说的就是8楼所说的,但我这个不是网关,两个网口都要接到ModbusTCP客户端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你说的就是8楼所说的,但我这个不是网关,两个网口都要接到ModbusTCP客户端主机 ...

链路双备份

网友:
可能是冗余设计

网友:
冗余备份。有些关键场合,还需要双机热备呢

网友:
调试、监控方便,多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