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三个SMT建议 1坐标文件支持mil 2BGA和金属接插件预览能半透明

楼主(2022-09-20):
第一个建议,仍然是  希望坐标文件可以支持  mil
第二个建议,SMT 助手中  调整元器件位置的 预览图的地方 , BGA 芯片可不可以做成 半透明的,    包括  金属接插件 也希望做成半透明的(增加一个半透明选项也可以),  不然 调整的时候不清楚底下的管脚有没有对齐, 接插件底下镂空的孔有没有对齐
第三个建议,就是  返单的SMT  能否  如果有一个材料缺件, 不需要整个图重新 物料匹配过,仅仅修改缺少的那个料

另外还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每次 我调整好的 位置, 但是在  DFM 检查的时候,我调整过的器件 老是变成没有 调整过的状态啊,  工作人员又重新调整了, 发生好多次了

其中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    我已经是第二次提了 ,但是好像没有引起重视(应该是大部分人遇到过的问题)
也希望LC SMT越来越好

网友A:
我一直用SMT 助手中 调整元器件位置都只旋转,然后大概摆一下。后面DFM工程师会上机编程的时候都帮我精确对准了。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SMT 助手中 调整元器件位置都只旋转,然后大概摆一下。后面DFM工程师会上机编程的时候都帮我精确对 ...

我每次都对的狠准,但是每次 DFM的报告上看 我都是没动过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每次都对的狠准,但是每次 DFM的报告上看 我都是没动过的样子

DM报告有2张图,未修改的就是上传文件原始状态,修正后的就是你检查调整+SMT自己调整之后的

网友:
最后一个建议希望尽快落实啊,一个板子每次做想焊接或者不焊接某个器件很痛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M报告有2张图,未修改的就是上传文件原始状态,修正后的就是你检查调整+SMT自己调整之后的 ...

这个部份很奇怪, 上传没修改过就是对的, 但是DFM后原始图变成错的, 修正后的也未必是正确的, 例如差180度
下单后要自己检查, 到时错了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部份很奇怪, 上传没修改过就是对的, 但是DFM后原始图变成错的, 修正后的也未必是正确的, 例如差180度 ...

那就是有问题了,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有问题了,我还没遇到过

不少元件有这种情况, 有些很明显不对的在修正后会改好,有些不容易一眼看出的就麻烦了
反正客服说以DFM为主, 看见有问题赶紧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