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获得正负200伏1安直流电源的最简方式(除电池)

楼主(2022-09-20):
如题。。。。。。。。。。

网友:
调压器加整流桥。

楼主:
补充一下,代替电池。目前我用了变压,整流,滤波,正负电压不一致

网友:
调压器调,再加一个带中间抽头的隔离变压器,整流,滤波。

网友A:
不是有现成的开关电源吗,前段时间买过一个400V/2.5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现成的开关电源吗,前段时间买过一个400V/2.5A的

没毛病,最简单的方式是花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现成的开关电源吗,前段时间买过一个400V/2.5A的

方便给个链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便给个链接不

你要的功率不大可以用这种。我买的是1200W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37121140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功率不大可以用这种。我买的是1200W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 ...

好的,谢谢你

网友:
买两个200V的电源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