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个因UU加速器导致电脑不能睡眠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楼主(2022-09-21):
Win7系统。
我平常没有关机的习惯,如果冬天室内气温和噪音允许,是24小时开机,其他情况下只在晚上进入睡眠模式。
然后近几天发现,点睡眠似乎只是屏幕黑了,风扇和硬盘还在转,再次按睡眠组合键屏幕迅速亮起,显示为锁屏界面,
起初以为是有脑血栓的主板又掉显卡了(记得独显因硬件焊接问题掉了之后会无法睡眠和休眠)
就久违的关了机,但后来发现连续两三天都是如此,而且独显掉了的情况好像是屏幕也不会黑的。
所以就在网上搜了搜,无果。
回想近些天电脑里的改变,只有新增的UU加速器,所以加入UU加速器的关键词查找,也没多少结果。
最后在知乎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帖子里有一层: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4287405

位置如下图:

关掉后,就能正常睡眠了。

不知UU加速器这个功能是干什么用的,也不知是用了何种办法弄出了这种奇怪的效果。
另外发现截图软件Greenshot在UU加速器内也不生效(尚未发现过其他不能截的软件),只能使用windows自身的PrtSc键全屏截图,不知为何要有这种特性(非快捷键冲突),也不知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我win11,这几天usb blaster连fpga,总是电脑蓝屏,试了几个版本quartus也一样无法解决。
干脆找了个2014年的古董驱动,暂时不蓝屏了。

网友A:
UU加速器干啥用?用于游戏游戏加速?为啥要驻留?玩完游戏退出它不行吗?
最讨厌那种驻留后台的,总是打着为你着想的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UU加速器干啥用?用于游戏游戏加速?为啥要驻留?玩完游戏退出它不行吗?
最讨厌那种驻留后台的,总是打着 ...

网易做的,应该还可靠,可以免费给STEAM加速,不然商店页面加载慢到不行,下载也卡。
玩的话,如果只是单机游戏,可以不用它。
游戏包都比较大,它免费加速,那就用用呗。

网友B:
我在用AutoPowerOptionsOK,一百多k的小工具。我笔记本电脑有时候也是不会休眠,搞了些方法修复不了或者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所以用这个小工具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AutoPowerOptionsOK,一百多k的小工具。我笔记本电脑有时候也是不会休眠,搞了些方法修复不了或者有 ...

看图片好像就是windows自身电源管理里的那些内容?有什么独特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图片好像就是windows自身电源管理里的那些内容?有什么独特功能吗?

就这样,自己设定息屏或者睡眠条件和时间,还有电源选项(高性能低性能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自己设定息屏或者睡眠条件和时间,还有电源选项(高性能低性能切换) ...

明白了,感谢,自动电源选项切换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