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国产廉价FPGA QFN48

楼主(2022-09-21):
项目中需要用到32路PWM输出,输出频率1-50K,输出占空比0-1024,用单片机实现起来效率有点低,有没有前辈推荐个国产的便宜的FPGA IO在32个左右的FPGA,FPGA只要个计数器IO翻转,其它啥也不要,价格越便宜越好

网友A:
AG1280Q48 (CPLD)

网友B:
50k*1024=50m,确实mcu用gpio模拟不出来。而且用fpga也做不到线性调频率,只能近似整数倍。最理想条件下,可以达成1024mbps的输出速率(128mhz或256mhz内核速率),折算下来最高1mhz输出频率,然后这个是/2,/3,/4,====。也即,等效输出频率只能为50k,47k,45k,43k 41k,40k,==(即1000/n,n>=20)。

网友C:
可以考虑安路的eg4sng88,

网友D:
正好看到款  号称多 核 MCU
MC3172芯片
http://www.gxchip.cn/down/show-70.html

https://whycan.com/f_57.html

感觉正适合楼主。
不过价格不太好,先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1280Q48 (CPLD)

这个应该是首选方案了,价格还算合适,但是IO好像不足3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安路的eg4sng88,

这个价格区间咋样呀,没搜到参考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看到款  号称多 核 MCU
MC3172芯片
http://www.gxchip.cn/down/show-70.html

这个多核MCU有点上天啊,好像打开了新世界,楼主有在批量产品中使用过吗?与OS的多线程相比,有没有强劲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k*1024=50m,确实mcu用gpio模拟不出来。而且用fpga也做不到线性调频率,只能近似整数倍。最理想条件下, ...

FPGA做可以线性调节频率吧,我看信号发生器中的应该都是FPGA做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FPGA做可以线性调节频率吧,我看信号发生器中的应该都是FPGA做的吧

fpga+vco。。fpga做不到线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多核MCU有点上天啊,好像打开了新世界,楼主有在批量产品中使用过吗?与OS的多线程相比,有没有强劲 ...

我说了呀,
我也是才看到,没试过呢。
淘宝直接有卖,你可以直接问厂家,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新应用,应该是乐意回答你的问题的。

不过这价格实在感觉贵。
其实可以用便宜的多颗国产MCU实现。

这芯片,无论用什么做,都是要与主MCU通讯的,还不如便宜点的多颗MCU实惠呢。

另外并行芯片一直都存在。
比如:P8X32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看到款  号称多 核 MCU
MC3172芯片
http://www.gxchip.cn/down/show-70.html

这个芯片看起来确实是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看起来确实是厉害

感觉和XMOS类似哈,  有点小怀疑

看了下PDF , 猜错了, 原来是 多核 RISCV

网友E:
这个L128封装的,楼主有多少采购量呢?请加我Q:44202054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L128封装的,楼主有多少采购量呢?请加我Q:442020540

这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品牌的?

国产,京微齐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价格区间咋样呀,没搜到参考价格

现在零售大概20多块吧,批量的话可以直接跟厂家谈

网友G:
稍微看了一下MC3172的文章,感觉还是噱头大于实质。它首先是是分了4个线程组,固定平分系统频率,比如系统128Mhz,那4个线程组各32Mzh。线程组内16个线程可以配置,比如1个线程独占32M,其他线程就不工作,也可以16个线程各2Mhz工作,也可以1个线程16M,另外2个线程8M.
这样明显各线程其实并不是真并行,而是分时钟运行的某种封装。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稍微看了一下MC3172的文章,感觉还是噱头大于实质。它首先是是分了4个线程组,固定平分系统频率,比如系统1 ...

实际就是硬件时间片,类似协程,好处是免去了移植RTOS,软件代码简单了。

网友:
PCA9685
I2C接口,支持高达16路PWM输出,每路12位分辨率(4096级)

唯一担心的,可能是频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零售大概20多块吧,批量的话可以直接跟厂家谈

20多块的话,高云也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多核MCU有点上天啊,好像打开了新世界,楼主有在批量产品中使用过吗?与OS的多线程相比,有没有强劲 ...

看着真的是不错,知道买过来又是扔哪里吃灰,还是忍不住tb,几十元买了个第一代的开发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实际就是硬件时间片,类似协程,好处是免去了移植RTOS,软件代码简单了。 ...

真的是纯硬件实现的?你分16个线程就精确的等于16个主频10几兆的单片机在并行运行?每个线程都能实时响应自己几个时钟这么短的信号?
想证明这一点很简单,第一个线程按1ms去翻转第一个io,然后第二个线程去读第一个io,把它取反给第二个io,然后第三个线程读第二个io,把它取反给第三个io。。。
弄一大堆线程每个都这么做,读前一个io然后取反。
在外面用示波器测这些io翻转的时候的时间差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真的是纯硬件实现的?你分16个线程就精确的等于16个主频10几兆的单片机在并行运行?每个线程都能实时响应 ...

你这测试方法不对。

这两天在搞 rp2040.  也有类似用法。
跟逻辑分析仪一样,要采样 ,应该比信号频率至少大一倍。
所以你这测试法,首先要将第一核低点频率,这样一个个 倍频过去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测试方法不对。

这两天在搞 rp2040.  也有类似用法。

这样没问题。
就想着你有这一大堆相同主频的单片机,那么这样做,看每个输出io口的变化时间,距他的输入变化时间的差别,应该在他的几个时钟之内。只要能满足一条,就算它是真实的虚拟岀了多个完全并行的小cpu
如果是一个高频cpu靠软的时间片来切换,那么你见到的这个传输延迟就会很长,差不多就是它的时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