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POE 供电设备 RJ45 直接接机壳 上烧 网络变压器,求助

楼主(2022-09-21):
如题,   上次问过这个问题,  POE 按照 手册的标准接法,  控制负端的方式  也就是正端持续供电, 检测到POE 设备 ,负端再导通的情况, 这就造成正端一直有电,  然后这个时候网线 接触 大地  直接对大地短路 了  把网络变压器也烧坏了

大家都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难道POE 升压部分都是隔离升压的?  还是说正端有什么控制方法

还有一个问题 我看到几个厂家PSE 设备用的 -48V     用 -48V 情况是否就可以 避免我说的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最近也遇到这问题了
设备外壳是接地的,两台设备的PoE口接起来,另一台设备都不用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遇到这问题了
设备外壳是接地的,两台设备的PoE口接起来,另一台设备都不用上电 ...

POE 你们是 +48 V 给POE 的还是 0-  -48V 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遇到这问题了
设备外壳是接地的,两台设备的PoE口接起来,另一台设备都不用上电 ...

你这个情况我刚刚看到一个帖子 是说你这个问题的   我找找看 待会发给你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005993/article/details/88775382

就是这个 底下描述的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情况我刚刚看到一个帖子 是说你这个问题的   我找找看 待会发给你

https://blog.csdn.net/weixin_ ...

你给出的链接文章里头有这么一句:“根据POE标准,PSE采用正极接GND的方式,通过控制负极开关来控制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出的链接文章里头有这么一句:“根据POE标准,PSE采用正极接GND的方式,通过控制负极开关来控制供电 ...

博通推荐负48V工作,但是TI的参考设计都是+48V工作的
你看我帖子上面那个TI的图就知道了
所以要么生成负电源,要么就用隔离电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情况我刚刚看到一个帖子 是说你这个问题的   我找找看 待会发给你

https://blog.csdn.net/weixin_ ...

确实,只能用隔离电源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只能用隔离电源解决

你们是正48还是负48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是正48还是负48呀?

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的

我感觉  做成负电源 安全系数好像更高点,  正的话,正端是始终 通电的

如果做成负电源, 副端是控制开断,GND 一直输出,                GND输出 即使碰到大地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