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坛友,现在自学安卓开发的话,选用什么语言和IDE啊

楼主(2022-09-21):
万能的坛友,现在自学安卓开发的话,选用什么语言和IDE比较主流啊

网友:
道听途说:以后专门做这块的话就原生java,不是的话直接跨平台把苹果也搞了?Flutter 、React Native?

网友A:
google官方推荐的kotlin语言和android studio应该就是主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官方推荐的kotlin语言和android studio应该就是主流了吧

会不会目前还是大部分用JAVA 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不会目前还是大部分用JAVA 啊

新学的,用kotlin 吧,语法简洁多了。用了不想回去用 JAVA 了。

网友:
不是说微软的.net也行吗,没实际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学的,用kotlin 吧,语法简洁多了。用了不想回去用 JAVA 了。

看看去,多谢

网友C:
我用C#比较多。看最新的MAUI也是 支持安卓的。跨平台,一个工程搞定所有平台。一直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C#比较多。看最新的MAUI也是 支持安卓的。跨平台,一个工程搞定所有平台。一直想试试 ...

似乎比较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似乎比较新啊

非常新。我一直在跟踪最新状态。有个软件准备用这个搞。win平台和安卓就一套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新。我一直在跟踪最新状态。有个软件准备用这个搞。win平台和安卓就一套代码了 ...

这么新的,如果用外面的核心板来写安卓程序,厂家提供的接口函数能被调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新的,如果用外面的核心板来写安卓程序,厂家提供的接口函数能被调用吗

那估计不行。。像这种定制化的还是用常规的。如果只是给手机编程。我觉得可以试试

网友D:
如果不是特别底层,DCloud你值得拥有,一套代码生成安卓、苹果、微信小程序、头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我们基本都用这个 ,开发个安卓APP也就几天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学的,用kotlin 吧,语法简洁多了。用了不想回去用 JAVA 了。

电工兼职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特别底层,DCloud你值得拥有,一套代码生成安卓、苹果、微信小程序、头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我 ...

用什么语言?

网友:
有前端开发经验,可以用Hbuilder

网友F:
小系统B4A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语言?

使用 HTML5,也就是JS+CSS+HTML,一般都用VUE框架

网友G:
现在都流行跨平台开发:uniapp, flutter, 如果不是特殊安卓应用,不建议搞java开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都流行跨平台开发:uniapp, flutter, 如果不是特殊安卓应用,不建议搞java开发了 ...

不用java的话,不知道好不好调用核心板厂家提供的接口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系统B4A挺好的

B4A?   没听过啊,是E4A吗?

网友:
好牛逼,看了楼上的各位述说,已经眼花缭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4A?   没听过啊,是E4A吗?

basic  for andriod
类似VB

网友:
密切关注,C#现在那么厉害了吗?有没搭配的一整套IDE,不用配置的。。。

网友H:
uniapp  简单快速,电工不二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H:
uniapp  简单快速,电工不二的选择。

用 uniapp   好不好调用核心板厂家提供的接口函数

网友(2023-04-24):
学习中,最近也做android 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H:
uniapp  简单快速,电工不二的选择。

能像matlab那样显示三维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