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线性电源方案,输出3-24v,最大100mA左右,CV/CC

楼主(2022-09-22):
其实类似实验室电源的迷你版本,比如可以给4-20mA变送器供电或者给开发板供电,但是也可以调整限流,防止损坏设备。求推荐一个简单的方案,越简单越好。
输出3-24V,最大限流100mA。

网友:
一个LM317调整限流点
给下一个317供电
一个317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
这就是317干的活呀

楼主:
谢谢两位 试试看 可能需要考虑散热

网友A:
为了做一个你说的这种东西我已经努力了10年,如果想简单像春风那种方案就可以用,但各单元都有点简单简陋,精度也做不上去,比如妄图输出19.9999伏或者0.9999A,由于工作忙,每年的11月份开始到来年正月十五结束,所以一直哩哩啦啦的至今都没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做一个你说的这种东西我已经努力了10年,如果想简单像春风那种方案就可以用,但各单元都有点简单简陋, ...

那看来只能牺牲电流经度,就像上面坛友提到的2个317的方案。但是我如果采用5v升压得到28V,再限流,再稳压。还要考虑限流的散热,整个东西不会太小,可我只是想做一个迷你的小工具,和初衷有点违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 试试看 可能需要考虑散热

只要是线性电源,你这应用条件怎么可能不要散热?

网友:
线性稳压考虑的因素主要是如何散热,精度是电路和器件决定的。但散热是实实在在的的真材实料和占用空间。市面上卖的大多数稳压电源由于散热片太小导致风扇像疯了一样转,呼呼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