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压够吗?

楼主(2022-09-22):
请问光耦导通mos管能达到开启电压吗?工作起来会不会很热?

网友A:
这得是光伏输出结构的光耦,例如 TLP3906

网友:
那不是普通的晶体管输出的光耦,是专用MOS驱动的光伏输出的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是光伏输出结构的光耦,例如 TLP3906

光伏输出结构的光耦是如何驱动mos的?怎样形成压差

网友:
里面是好几个光电池串联,开路电压超过7V的,但容不得电阻负载。

网友:
看你的光耦手册……
不同的光耦不一样的……

楼主(2023-10-20):
测试发现如果开关控制频繁的mos管很容易就坏了,直接短路了,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发现如果开关控制频繁的mos管很容易就坏了,直接短路了,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

建议挂示波器看下栅压上升、下降沿,再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