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网线布线怎么弄比较好?各位用过隐形网线么?

楼主(2022-09-22):
为了一根网线专门开槽有些不值得,所以考虑隐形网线
但是隐形网线怎么布线好呢?隐形效果怎样
a、b两点在相邻墙面上,从a点到b点的网线怎么走,用哪种隐形网线比较美观呢

网友A:
2.4G/5G隐形网线天天用

网友B:
线不长用细网线直接明线,线长用标准网线再加装饰盖,或者用隐形光纤。

网友:
电力猫了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4G/5G隐形网线天天用

速度不太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速度不太行。

5G频段跑个千兆不是啥问题。你还需要多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G频段跑个千兆不是啥问题。你还需要多块?

实测11ac,,1t1r只能跑到30MB/s左右封顶。

网友:
我买的直径3mm网线,沿着墙边走,可能家里杂物多,感觉也还好

网友:
有踢脚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测11ac,,1t1r只能跑到30MB/s左右封顶。

11AX,CR6606联通定制机,好像速率1300,实际局域网传大文件80MB/S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AX,CR6606联通定制机,好像速率1300,实际局域网传大文件80MB/S

插根网线就有113mb/s。。。不过无线确实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实测11ac,,1t1r只能跑到30MB/s左右封顶。

问题出在1T1R上了,2T2R的设备实测轻松跑满500M的联通宽带,4T4R设备就更不用说了。有条件直接上wifi6设备,除了带宽高外,多终端性能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1T1R上了,2T2R的设备实测轻松跑满500M的联通宽带,4T4R设备就更不用说了。有条件直接上wifi6设 ...

wifi66666666666也解决不了多设备冲突和长距离衰减的问题。再一个,wifi6成本显然有点过高了。。

无线只能作为一种手段,它不可能取代普通的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fi66666666666也解决不了多设备冲突和长距离衰减的问题。再一个,wifi6成本显然有点过高了。。

无线只 ...

家庭环境下设备能多到哪里?距离又能多远呢?我现在家里的IPTV由于客厅网线只有一根,不能给IPTV用。所以就弱电箱光猫接一个AP,电视接一个AP,两个AP直接点对点传输,之所以不用电力猫是因为电力猫要花钱买,AP有之前淘汰的设备,用来看电视足够。另外wifi6设备现在很便宜了,入门级的200~300的样子,你别盯着那些动不动上千的设备看。
野外环境下大把取代网线的案例,几公里要传个监控画面,你要是拉网线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测11ac,,1t1r只能跑到30MB/s左右封顶。

经常局域网无线传电影到手机,实测98MB/S,没问题

网友:
看能不能隐藏在踢脚线里面

网友:
我弄的就是沿着踢脚线走,透明的光纤很细基本上看不出来,网线不知道有没有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不长用细网线直接明线,线长用标准网线再加装饰盖,或者用隐形光纤。

隐形光纤是不是需要搭配光电收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隐形光纤是不是需要搭配光电收发器?

可以用收发器,可以用带光口交换机,也可以用光口网卡,看你实际需求。线不长(100m以内)用网线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收发器,可以用带光口交换机,也可以用光口网卡,看你实际需求。线不长(100m以内)用网线比较方便。 ...

你用的哪种带光口交换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哪种带光口交换机呢

我没有隐藏网线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