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windows防火墙软件可以限制mac地址访问的

楼主(2022-09-22):
windows自带的防火墙只能限制ip,现在有个特殊需求,需要限制只能特定mac地址的设备才能访问,不能通过路由器去控制,直接在这台机子上就能控制,有没有什么防火墙软件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被访问软件你自己写就能控制了

可以自己写个转发软件来控制。

网友:
可能要装个三方防火墙,kerio之类。。

网友:
用arp命令把整个网段的ip都绑定成这个设备的mac

网友A:
限定MAC的话,那么就只能是同一个局域网内。
的确按4楼那样固定所有ip-mac表就行了。

网友:
路由器,固定ip-ma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限定MAC的话,那么就只能是同一个局域网内。
的确按4楼那样固定所有ip-mac表就行了。 ...

限制mac地址本来就是只能限制同网段的,不同网段的mac地址是网关的地址。

网友:
自带环境设方法分为两步:

1)在本机把对端的MAC 与IP绑定 (其它MAC机设这个IP也通不了本机)
     管理员运行CMD
      arp -s   <IP> <MAC>                       (arp /?可以看帮助)

2)再用WINDOW 防火墙针对IP做入站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