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ro STM32H750 开发指南》第四十七章 汉字显示实验

楼主(2022-09-23):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MiniPro STM32H750开发板
2)平台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77017430560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
4)MiniPro STM32H750技术交流QQ群:756580169

第四十七章 汉字显示实验

本章,我们将介绍如何使用STM32控制LCD显示汉字。在本章中,我们将使用外部FLASH来存储字库,并可以通过SD卡更新字库。STM32读取存在FLASH里面的字库,然后将汉字显示在LCD上面。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47.1 汉字显示介绍
47.2 硬件设计
47.3 程序设计
47.4 下载验证

47.1 汉字显示介绍
47.1.1 字符编码介绍

        众所周知,计算机只能识别0和1,所有信息都是以0和1的形式在计算机里面进行存储,文字信息也是一样。那么如何进行区分文字信息呢?这里就引出了字符编码这个概念,就是对字符进行编码,用规定的01数字串来表示特定的文字,最简单的字符编码例子是ASCII码。此外还有中文编码,中文编码又可以细分GB2312,GB13000,GBK,BIG5(繁体)等几种。
1.ASCII编码
        ASCII编码可以用来表示一些控制字符、英文以及数字,本质上都是二进制数,遵循一定的约定,所以就有了ASCII码表。ASCII码表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数字编码范围0~31是控制字符或者是通讯专用字符,是不具备图形显示但对文本显示有影响的编码;第二部分数字编码范围32~127是包含我们日常用到的符号信息,空格、阿拉伯数字、标点符号、大小写英文以及“DEL(删除控制)”,除了DEL不具备图形显示外,其他都具备。工程代码中也有ASCII的编码表。下面看一下ASCII编码表第二部分中的可显示字符如图47.1.1.1所示: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七章
图47.1.1.1 可显示字符

2. 中文编码
        由于英文文字是由26个字母排列组合而成的,所以ASCII表就可以适用于表达英文词典库。在汉字系统中,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汉字可以以偏旁以及笔画进行划分,不过也是十分杂乱,毕竟汉字现在已经有8万多个了,常用的只有3500个。所以中文编码是直接对方块字进行编码的,一个汉字使用一个编码。
        汉字库十分庞大,需要使用2个字节进行编码,假如和ASCII码一样只使用1字节去编码,那只能表示256个汉字,太少了。在前面提及到GB2312,GB13000,GBK,BIG5(繁体)等,它们都是一个标准。下面对具有代表性的GB2312和GBK进行讲解。
        GB2312编码
        GB2312是一个简体中文字符集的中国国家标准,也是我们通常说到的国标码。GB2312由6763个常用汉字和682个全角的非汉字字符组成。其中根据汉字使用的频率分为两级。一级汉字3755个,二级汉字3008个。由于字符数量比较大,GB2312采用了二维矩阵编码法对所有字符进行编码。构造一个94行94列的方阵,对每一行称为一个“区”,每一列称为一个“位”,然后把所有的字符都依照“GB2312字符编码规则”,写入方阵中,这样子所有的字符在方阵中都有一个唯一的位置,这个位置就可以用区号和位号组合表示,称为字符的区位码。
因为GB2312与西文的存储存在冲突,所以GB2312字符在进行存储时,将原来的每一个字节第8位设置为1和西文加以区分,如果第8bit为0,则表示西文字符,否则就是GB2312字符。在实际存储时,采用将区位码的每个字节分别加上A0H(160)的方法转换为储存码,计算机存储规则则是此编码的补码,而且是位码在前,区码在后。举个例子:汉字“啊”的区位码为1601,其存储码为B0A1H,转换过程为:

        GBK编码
        GBK编码即汉字内码扩展规范,完全兼容GB2312,在GB2312的基础上,支持繁体字、人名、古汉语等方面出现的罕用字。GBK采用的是双字节表示,总体编码范围为0x8140~0xFEFE,第一个字节在0x81~0xFE之间,第二个字节分为两个部分,一是0x40~0x7E,二是0x80~0xFE。其中和GB2312相同的区域,字完全相同,可表示的汉字数达到了2万多个,完全能满足我们的一般应用的要求。如图47.1.1.2 GBK码位分布图:
第四十七章
图47.1.1.2 GBK码位分布图

        在前面GB2312也说到,第一字节称为区,那么GBK里面总共就有126个区(0xFE-0x81+1),第二个字节称为位,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每个区里面包含的汉字即190个汉字(0xFE-0X80+0X7E-0X40+2),GBK字库总共就126*190=23940个汉字。
3.全球统一编码
        前一小节讲解的都是中国标准,只有中国使用,并没有表示大多数其他国家的编码。而其他国家又陆续推出各自的编码标准,互不兼容,非常不利于国际交流。所以在后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行了一个全球统一编码表,把全球各国文字都统一在一个编码标准里,这个全球统一编码表就叫做Unicode。Unicode字符集对世界上各国文化使用到的字母和符号进行标号,对每一个字符都分配一个唯一的编号,字符的编号从0x000000到0x10FFFF。
        Unicode没有规定字符对应的二进制码如何存储,只是对每一个字符进行编号。为了解决Unicode编码问题,UTF-8、UTF-16和UTF-32的编码方式诞生了。
UTF-8编码
UTF-8是一个非常常用的编码方式,漂亮的实现了对ASCII码的向后兼容,它是目前互联网上使用最广泛的一种Unicode编码方式,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可变长。它可以使用1-4个字节表示一个字符,根据字符的不同变换长度。编码规则如下:
1.对于单字节的字符,第一位设为0,后面7位对应这个字符的Unicode码点(即编号)。因此英文中0~127字符与ASCII码完全相同。这意味着可以使用UTF-8编码格式打开用ASCII码编写的文档。
        2.对于需要使用N个字节来表示的字符(N>1),第一个字节的前N位都设为1,第N+1位设为0,剩下的N-1个字节的前两位都设为10,剩下的二进制位则使用这个字符的Unicode的码点进行填充。
        上面的表述可能比较难接受,下面看一下编码规则表就清晰很多,如表47.1.1.1所示:
表47.1.1.1 UTF-8编码规则表

有了上面这个编码规则表,进行UTF-8编码和解码就简单多了。以汉字“汉”为例,它的Unicode的码点是0x6c49(110 1100 0100 1001),通过查表发现它属于第三行的规则,具体格式:1110xxxx 10xxxxxx 10xxxxxx。接着我们就可以从“汉”的二进制数的最后一位开始,从后向前依次填充对应的格式中的x,多出的x用0补充。这样就可以的到“汉”的UTF-8编码:11100110 10110001 10001001,转换成十六进制就是0xE6 0xB1 0x89。
解码的过程也是十分简单,通过判断一个字节的第一位,假如是0,说明这个字节对应一个字符;假如是1则需要往后数有多少个连续不间断的1,就表示该字符占用多少个字节。
UTF-16
UTF-16采用的是2字节或4字节编码方式。对于Unicode编码范围在0x0000~0xFFFF之间字符,UTF-16使用两个字节存储,并直接存储Unicode编号,不用编码转换。对于Unicode编号范围在0x10000~0x10FFFF之间的字符,UTF-16使用四个字节存储,具体来说是:将字符编号的所有比特位分成两部分,较高的一些比特位用一个值介于0xD800和0xDBFF之间的双字节存储,较低的一些比特位(剩下的比特位),用一个值介于0xDC00和DFFF之间的双字节存储。
上面表述的可能有点模糊,请看下面的表格47.1.1.2所示:
表47.1.1.2 UTF-16编码规则表

举个例子,用UTF-16两个字节去表示“汉”字,它的Unicode码点是0x6C49,那么遵行上面的表格规则,那么用UTF-16表示的话就是01101100 01001001(共16bit,两个字节)。
现在以第二种情况讲解,汉字“?”为例,它的Unicode码点为0x20BB7,该码点显然超出了基本平面的范围(0x0000 – 0xFFFF),因此需要使用四个字节进行表示,首先用0x00BB7–0x10000计算超出部分,然后将其用20个二进制位表示(不足的前面补0),结果为0001000010 1110110111。接着将高10位映射到U+D800到U+DBFF之间,低10位映射到U+DC00到U+DFFF即可。那么换算一下即(110110 0000000000 + 0001000010),高位转换一下16进制即0xD842,同理低位也是这样运算,得到0xDFB7。因此,得出汉字“?”的UTF-16编码为0xD842 0xDFB7。
UTF-32
UTF-32是固定长度的编码,始终占用4个字节,足以容纳所有的Unicode字符,所以直接存储Unicode编码即可,不需要任何编码转换。浪费了空间,提供了效率。
大小端模式
在了解了前面的各种解码之后,就知道一个字符可能占用多个字节,那么多个字节在计算机中如何进行存储呢?比如字符0xABCD,它的存储格式到底时AB CD,还是CD AB呢?
实际上两者都有可能,并且分别有不同的名字。如果存储为AB CD,则称为Big Endian即大端;如果存储为CD AB,则称为Little Endian即小端。
Big Endian: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详细一点,就是将高位的字节放在低地址表示。
Little Endian: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详细一点,就是将高位的字节放在高地址表示。
在了解大小端的意思之后,我们稍微科普一下BOM。
BOM
BOM是文档最前面的标记,位于文本文件的开头,一种标记对应一种编码方式。为什么会需要这个东西呢?因为计算机打开文档时,它首先需要获取一些信息,知道用什么编码方式去解码,才能知道文档写的是什么内容。注意:BOM是对Unicode的几种编码而言的。下面我们看一下BOM的标记表,如表47.1.1.3所示:
表47.1.1.3 BOM标记表

47.1.2 字库的生成
        有了编码,我们就能可以在计算机上对字符进行操作,但是如果计算机处理完字符后直接以编码的形式输出,我们很难一下子知道究竟是什么图形的字符。因为我们平常看到的都是字符的图形化显示,这里呢,就需要我们提供配套的字符图形。字符图形又称为字模,多个字模组成的文件就叫做字库。当我们为计算机提供了编码和字库的前提下,计算机就可以把字符编码转化成对应的字符图形,我们才能清晰识别。
字模的结构
        在前面OLED显示实验章节也有说到字模相关知识,这里我们继续展开详细讲解一下,字模是字符的图形结构,字模的实质就是一个个像素点数据。为了方便处理,我们把字模定义成方块形状的像素点阵,像素点只有0和1两种状态。在单色图像数据中,像素点数值置1时,点亮了该像素点,若像素点数值置0时,熄灭该像素点。“汉字”字模图,如图47.1.2.1所示:
第四十七章
图47.1.2.1 “汉字”字模图

        这两个字模的大小都是16*16,计算机要表示这样的图形,只需要16x16个二进制数据位即可,需要使用16x16/8=32个字节保存字模数据。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字模数据是从哪里标记为第一个字节呢?我们知道了第一个字节以及字模的走向,我们就可以把生成的点阵数据和字模图像上的小方块进行匹配,更好了解两者的关系。下面我们解密一下,如图47.1.2.2取模方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进行取模,这里的取模方式也是和前面的OLED显示实验章节一样的,可以往前面章节翻翻。
第四十七章
图47.1.2.2 取模方式

        设置好后,生成的数据如下:
{0x08,0x20,0x06,0x20,0x40,0x3E,0x30,0xC0,0x03,0x01,0x40,0x01,0x78,0x02,
0x47,0x04,0x40,0xC8,0x40,0x30,0x40,0xC8,0x47,0x04,0x78,0x02,0x00,0x01, 0x00,0x01,0x00,0x00},/*"汉",0*/
        便于大家更好地将点阵数据和图形连接起来,请看图47.1.2.3所示:
第四十七章
图47.1.2.3 点阵数据和图形匹配图

了解了字模的结构之后,我们就需要去生成字库了。我们用到一款由易木雨软件工作室涉及的点阵字库生成器V3.8软件。该软件可以在WINDOWS系统下生成任意点阵大小的ASCII,GB2312(简体中文)、GBK(简体中文)、BIG5(繁体中文)和Unicode等共二十几种编码的字库,不但支持生成二进制文件格式的文件,也可以生成BDF文件,还支持生成图片功能,并支持横向,纵向等多种扫描方式,扫描方式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增加。该软件的界面如图 47.1.2.4 所示:
第四十七章
图47.1.2.4 点阵字库生成器默认界面

        本实验,我们总共要生成3个字库:12*12字库、16*16字库和24*24字库。这里以16*16字库为例进行介绍,其他两个字库的制作方法类似。要生成16*16的GBK字库,则需要选择字体大小、选择编码字库、选择字宽和高度、取模方式、存放路径等操作,最后点击创建,就可以开始生成我们需要的字库(.DZK文件),具体设置如图47.1.2.5所示:
第四十七章
图47.1.2.5 生成GBK16*16字库的设置方法

        注意:电脑端的字体大小与我们生成点阵大小的关系为:
fsize = dsize * 6 / 8
        其中,fsize是电脑端字体的大小,dsize是点阵大小(12、16、24等)。所以16*16点阵大小对应的是12号字体。
        生成完之后,我们把文件名和后缀改成:GBK16.FON。同样的方法,生成12*12的点阵库(GBK12.FON)和24*24的点阵库(GBK24.FON),总共制作3个字库。
         构建字库完成,那我们怎么把字库跟编码连接起来呢?以GBK16.FON为例子,它是根据GBK的编码规则从0X8140开始,逐一建立。因为16*16的点阵大小为32字节,所以在FON文件中第一个32字节的数据就是“ 丂”的字模数据,它的编码是0x8140,而第二个32字节的数据就是“丄”的字模数据,它的编码就是0x8141。在前面讲解GBK的时候,也提到了GBK具有126区,每个区具有190个汉字,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地址偏移,最终在这个字库里面定位汉字了:
当GBKL<0X7F时:Hp=((GBKH-0x81)*190+GBKL-0X40)*csize;
当GBKL>0X80 时:Hp=((GBKH-0x81)*190+GBKL-0X41)*csize;
其中 GBKH、GBKL 分别代表 GBK 的第一个字节和第二个字节(也就是高位和低位),Hp 为对应汉字点阵数据在字库里面的起始地址(假设是从0开始存放),csize代表一个汉字点阵所占的字节数。
这样我们只要得到了汉字的GBK码,就可以得到该汉字点阵在点阵库里面的位置,从而获取其点阵数据,显示这个汉字了。
47.1.3 汉字显示原理
汉字在液晶上的显示原理与前面OLED实验中显示字符的是一样的。汉字在液晶上的显示其实就是一些点的显示与不显示,这就相当于我们的笔一样,有笔经过的地方就画出来,没经过的地方就不画。所以要显示汉字,我们首先要知道汉字的点阵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由专门的软件来生成,在前面字库生成已经有讲到如何生成字模与字库了。
在我们前面制作的三个GBK字库的基础上,将它们放在SD卡里,然后通过SD卡,将字库文件复制到外部FLASH芯片NORFLASH里,这样,NORFLASH就相当于一个汉字字库芯片了。
单片机要显示汉字的步骤:汉字内码(GBK/GB2312)→查找点阵库→解析→显示。所以只要我们有了整个汉字库的点阵,就可以把字符图形在单片机上显示出来了。
47.2 硬件设计
1. 例程功能
本实验开机的时候先检测norflash中是否已经存在字库,如果存在,则按次序显示汉字(四种字体都显示)。如果没有,则检测SD卡和文件系统,并查找SYSTEM文件夹下的FONT文件夹,在该文件夹内查找UNIGBK.BIN、GBK12.FON、GBK16.FON、GBK24.FON和GBK32.FON(这几个文件的由来,见STM32H750开发指南)。在检测到这些文件之后,就开始更新字库,更新完毕才开始显示汉字。通过按按键KEY0,可以强制更新字库。
LED0闪烁,提示程序运行。
2. 硬件资源
1)RGB灯
    RED :LED0 - PB4
2)正点原子2.8/3.5/4.3/7/10寸TFTLCD模块(仅限MCU屏,16位8080并口驱动)
3)串口1 (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4)SD卡,通过SDMMC1(SDMMC_D0~D4(PC8~PC11),SDMMC_SCK(PC12),
SDMMC_CMD(PD2))连接
5)norflash(QSPI FLASH芯片,连接在QSPI上)
6)独立按键
    KEY0 - PA1
47.3 程序设计
47.3.1 程序流程图
图 47.3.1.1汉字显示实验程序流程图

47.3.2 程序解析
1. TEXT代码
这里我们只讲解核心代码,详细的源码请大家参考光盘本实验对应源码。TEXT驱动源码包括四个文件:text.c、text.h、fonts.c和fonts.h。
汉字显示实验代码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对字库的更新,另一部分就是对汉字的显示。字库的更新代码放在font.c和font.h文件中,汉字的显示代码就放在text.c和text.h中。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有关字库操作的代码,首先我们先看一下fonts.h文件中字库信息结构体定义,其代码如下:
/* 字库信息结构体定义
* 用来保存字库基本信息,地址,大小等
*/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fontok;                     /* 字库存在标志,0XAA,字库正常;其他,字库不存在 */
    uint32_t ugbkaddr;                  /* unigbk的地址 */
    uint32_t ugbksize;                  /* unigbk的大小 */
    uint32_t f12addr;                   /* gbk12地址 */
    uint32_t gbk12size;                /* gbk12的大小 */
    uint32_t f16addr;                  /* gbk16地址 */
    uint32_t gbk16size;                /* gbk16的大小 */
    uint32_t f24addr;                  /* gbk24地址 */
uint32_t gbk24size;               /* gbk24的大小 */
    uint32_t f32addr;                   /* gbk32地址 */
    uint32_t gbk32size;                 /* gbk32的大小 */
} _font_info;
这个结构体用于记录字库的首地址以及字库大小等信息,总共占用41个字节,第一个字节用来标识字库是否OK,其他的用来记录地址和文件大小。因为我们将NORFLASH的前800KB(占200个扇区)字节用作代码区,紧接着就是2004KB(占501个扇区)的内存空间用作SPB数据区,然后就是UNIGBK码表和字库数据区,存储位置是从NORFLASH芯片的第701个扇区开始,到第2239个扇区,总共6156KB字节,最后,NORFLASH芯片仅剩下7424KB的空间地址,用作文件系统区。
下面介绍font.c文件几个重要的函数。
字库初始化函数也是利用其存储顺序,进行检查字库,其定义如下:
/**
* @brief       初始化字体
* @param       无
* @retval      0, 字库完好; 其他, 字库丢失;
*/
uint8_t fonts_init(void)
{
    uint8_t t = 0;

    while (t < 10)  /* 连续读取10次,都是错误,说明确实是有问题,得更新字库了 */
    {
        t++;
/* 读出ftinfo结构体数据 */
        norflash_read((uint8_t *)&ftinfo, FONTINFOADDR, sizeof(ftinfo));

        if (ftinfo.fontok == 0XAA)
        {
            break;
        }

        delay_ms(20);
    }
    if (ftinfo.fontok != 0XAA)
    {
        return 1;
    }
    return 0;
}
该函数就是从NORFLASH芯片中,701*4096地址开始往后的41个字节的数据读取出来,进而判断字库结构体ftinfo的字库标记fontok是否为AA,确定字库是否完好。
有人会有疑问,ftinfo.fontok在哪里赋值AA呢?肯定是字库更新完毕后,给该标记赋值的,那下面就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字库更新函数定义如下:
/**
* @brief       更新字体文件
*   @note      所有字库一起更新(UNIGBK,GBK12,GBK16,GBK24,GBK32)
* @param       x, y    : 提示信息的显示地址
* @param       size    : 提示信息字体大小
* @param       src     : 字库来源磁盘
*   @arg                 "0:", SD卡;
*   @Arg                 "1:", FLASH盘
*   @arg                 "2:", U盘
* @param       color   : 字体颜色
* @retval      0, 成功; 其他, 错误代码;
*/
uint8_t fonts_update_font(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8_t size,
uint8_t *src, uint16_t color)
{
    uint8_t *pname;
    uint32_t *buf;
    uint8_t res = 0;
    uint16_t i, j;
    FIL *fftemp;
    uint8_t rval = 0;
    res = 0XFF;
    ftinfo.fontok = 0XFF;
    pname = mymalloc(SRAMIN, 100);  /* 申请100字节内存 */
    buf = mymalloc(SRAMIN, 4096);   /* 申请4K字节内存 */
    fftemp = (FIL *)mymalloc(SRAMIN, sizeof(FIL));  /* 分配内存 */

    if (buf == NULL || pname == NULL || fftemp == NULL)
    {
        myfree(SRAMIN, fftemp);
        myfree(SRAMIN, pname);
        myfree(SRAMIN, buf);
        return 5;   /* 内存申请失败 */
    }

    for (i = 0; i < 5; i++) /* 先查找文件UNIGBK,GBK12,GBK16,GBK24,GBK32是否正常 */
    {
        strcpy((char *)pname, (char *)src);             /* copy src内容到pname */
        strcat((char *)pname, (char *)FONT_GBK_PATH);     /* 追加具体文件路径 */
        res = f_open(fftemp, (const TCHAR *)pname, FA_READ);/* 尝试打开 */

        if (res)
        {
            rval |= 1 << 7; /* 标记打开文件失败 */
            break;            /* 出错了,直接退出 */
        }
    }

    myfree(SRAMIN, fftemp);                 /* 释放内存 */

    if (rval == 0)                    /* 字库文件都存在. */
{
/* 提示正在擦除扇区 */
        lcd_show_string(x, y, 240, 320, size, "Erasing sectors... ", color);

        for (i = 0; i < FONTSECSIZE; i++)                   /* 先擦除字库区域,提高写入速度 */
        {
            fonts_progress_show(x + 20 * size / 2, y, size, FONTSECSIZE, i,
color);                   /* 进度显示 */
            norflash_ex_read((uint8_t *)buf, ((FONTINFOADDR / 4096) + i) * 4096,
4096);                         /* 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 */

            for (j = 0; j < 1024; j++)                  /* 校验数据 */
            {
                if (buf[j] != 0XFFFFFFFF)break;         /* 需要擦除 */
            }

            if (j != 1024)
            {
/* 需要擦除的扇区 */
                norflash_ex_erase_sector((FONTINFOADDR / 4096) + i);
            }
        }

        for (i = 0; i < 5; i++) /* 依次更新UNIGBK,GBK12,GBK16,GBK24,GBK32 */
        {
            lcd_show_string(x, y, 240, 320, size, FONT_UPDATE_REMIND_TBL,
color);
            strcpy((char *)pname, (char *)src);     /* copy src内容到pname */
            strcat((char *)pname, (char *)FONT_GBK_PATH);/* 追加具体文件路径 */
            res = fonts_update_fontx(x + 20 * size / 2, y, size, pname, i,
color);    /* 更新字库 */

            if (res)
            {
                myfree(SRAMIN, buf);
                myfree(SRAMIN, pname);
                return 1 + i;
            }
        }

        /* 全部更新好了 */
        ftinfo.fontok = 0XAA;
/* 保存字库信息 */
        norflash_ex_write((uint8_t *)&ftinfo, FONTINFOADDR, sizeof(ftinfo));
    }

    myfree(SRAMIN, pname);  /* 释放内存 */
    myfree(SRAMIN, buf);
    return rval;              /* 无错误. */
}
函数的实现:动态申请内存→尝试打开文件(UNIGBK、GBK12、GBK16、GBK24和GBK32),确定文件是否存在→擦除字库→依次更新UNIGBK、GBK12、GBK16、GBK24和GBK32→写入ftinfo结构体信息。
在字库更新函数中能直接看到的是ftinfo.fontok成员被赋值,而其他成员在单个字库更新函数中被赋值,接下来分析一下更新某个字库函数,其代码如下:
/**
* @brief       更新某一个字库
* @param       x, y    : 提示信息的显示地址
* @param       size    : 提示信息字体大小
* @param       fpath   : 字体路径
* @param       fx      : 更新的内容
*   @arg                 0, ungbk;
*   @Arg                 1, gbk12;
*   @arg                 2, gbk16;
*   @arg                 3, gbk24;
*   @arg                 4, gbk32;
* @param       color   : 字体颜色
* @retval      0, 成功; 其他, 错误代码;
*/
static uint8_t fonts_update_fontx(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8_t size,
uint8_t *fpath, uint8_t fx, uint16_t color)
{
    uint32_t flashaddr = 0;
    FIL *fftemp;
    uint8_t *tempbuf;
    uint8_t res;
    uint16_t bread;
    uint32_t offx = 0;
    uint8_t rval = 0;
    fftemp = (FIL *)mymalloc(SRAMIN, sizeof(FIL));  /* 分配内存 */

    if (fftemp == NULL)rval = 1;

    tempbuf = mymalloc(SRAMIN, 4096);                 /* 分配4096个字节空间 */

    if (tempbuf == NULL)rval = 1;

    res = f_open(fftemp, (const TCHAR *)fpath, FA_READ);

    if (res)rval = 2;   /* 打开文件失败 */

    if (rval == 0)
    {
        switch (fx)
        {
            case 0: /* 更新 UNIGBK.BIN */
/* 信息头之后,紧跟UNIGBK转换码表 */
                ftinfo.ugbkaddr = FONTINFOADDR + sizeof(ftinfo);
                ftinfo.ugbksize = fftemp->obj.objsize;    /* UNIGBK大小 */
                flashaddr = ftinfo.ugbkaddr;
                break;

            case 1: /* 更新 GBK12.BIN */
/* UNIGBK之后,紧跟GBK12字库 */
                ftinfo.f12addr = ftinfo.ugbkaddr + ftinfo.ugbksize;
                ftinfo.gbk12size = fftemp->obj.objsize;         /* GBK12字库大小 */
                flashaddr = ftinfo.f12addr;                        /* GBK12的起始地址 */
                break;

            case 2: /* 更新 GBK16.BIN */
/* GBK12之后,紧跟GBK16字库 */
                ftinfo.f16addr = ftinfo.f12addr + ftinfo.gbk12size;
                ftinfo.gbk16size = fftemp->obj.objsize;  /* GBK16字库大小 */
                flashaddr = ftinfo.f16addr;                /* GBK16的起始地址 */
                break;

            case 3: /* 更新 GBK24.BIN */
/* GBK16之后,紧跟GBK24字库 */
                ftinfo.f24addr = ftinfo.f16addr + ftinfo.gbk16size;
                ftinfo.gbk24size = fftemp->obj.objsize; /* GBK24字库大小 */
                flashaddr = ftinfo.f24addr;               /* GBK24的起始地址 */
                break;

            case 4: /* 更新 GBK32.BIN */
/* GBK24之后,紧跟GBK32字库 */
                ftinfo.f32addr = ftinfo.f24addr + ftinfo.gbk24size;
                ftinfo.gbk32size = fftemp->obj.objsize; /* GBK32字库大小 */
                flashaddr = ftinfo.f32addr;               /* GBK32的起始地址 */
                break;
        }

        while (res == FR_OK)   /* 死循环执行 */
        {
            res = f_read(fftemp, tempbuf, 4096, (UINT *)&bread);    /* 读取数据 */

            if (res != FR_OK)break;     /* 执行错误 */
            /* 从0开始写入bread个数据 */
            norflash_ex_write(tempbuf, offx + flashaddr, bread);
            offx += bread;
/* 进度显示 */
            fonts_progress_show(x, y, size, fftemp->obj.objsize, offx, color);

            if (bread != 4096)break;    /* 读完了. */
        }
        f_close(fftemp);
    }

    myfree(SRAMIN, fftemp);     /* 释放内存 */
    myfree(SRAMIN, tempbuf);    /* 释放内存 */
    return res;
}
单个字库更新函数,主要是对把字库从SD卡中读取出数据,写入NORFLASH。同时把字库大小和起始地址保存在ftinfo结构体里,在前面的整个字库更新函数中使用函数:
norflash_write((uint8_t *)&ftinfo,FONTINFOADDR,sizeof(ftinfo)); /*保存字库信息*/
结构体的所有成员一并写入到那41个字节。有了这个字库信息结构体,就能很容易进行定位。结合前面的说到的根据地址偏移寻找汉字的点阵数据,我们就可以开始真正把汉字搬上屏幕中去了。
首先我们肯定需要获得汉字的GBK码,这里MDK已经帮我们实现了。这里用一个例子说明:
第四十七章
在这里可以看出MDK识别汉字的方式是GBK码,换句话来说就是MDK自动会把汉字看成是两个字节表示的东西。知道了要表示的汉字和其GBK码,那么就可以去找对应的点阵数据。在text.c文件中,我们就定义了一个获取汉字点阵数据的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获取汉字点阵数据
* @param       code  : 当前汉字编码(GBK码)
* @param       mat   : 当前汉字点阵数据存放地址
* @param       size  : 字体大小
*   @note      size大小的字体,其点阵数据大小为: (size / 8 + ((size % 8) ? 1 : 0))
* (size)  字节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text_get_hz_mat(unsigned char *code, unsigned char *mat,
uint8_t size)
{
    unsigned char qh, ql;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foffset;
/*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
    uint8_t csize = (size / 8 + ((size % 8) ? 1 : 0)) * (size);
    qh = *code;
    ql = *(++code);

    if (qh < 0x81 || ql < 0x40 || ql == 0xff || qh == 0xff)   /* 非 常用汉字 */
    {
        for (i = 0; i < csize; i++)
        {
            *mat++ = 0x00;  /* 填充满格 */
        }

        return;     /* 结束访问 */
    }

    if (ql < 0x7f)
    {
        ql -= 0x40; /* 注意! */
    }
    else
    {
        ql -= 0x41;
    }

    qh -= 0x81;
    foffset = ((unsigned long)190 * qh + ql) * csize;   /* 得到字库中的字节偏移量 */

    switch (size)
    {
        case 12:
            norflash_ex_read(mat, foffset + ftinfo.f12addr, csize);
            break;

        case 16:
            norflash_ex_read(mat, foffset + ftinfo.f16addr, csize);
            break;

        case 24:
            norflash_ex_read(mat, foffset + ftinfo.f24addr, csize);
            break;

        case 32:
            norflash_ex_read(mat, foffset + ftinfo.f32addr, csize);
            break;
    }
}

函数实现的依据就是前面47.1.2小节讲到的两条公式:
当GBKL<0X7F时:Hp=((GBKH-0x81)*190+GBKL-0X40)*csize;
当GBKL>0X80时:Hp=((GBKH-0x81)*190+GBKL-0X41)*csize;
目标汉字的GBK码满足上面两条公式其一,就会得出与一个GBK对应的汉字点阵数据的偏移。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判断汉字的大小,就可以从对应的字库提取目标汉字点阵数据。
在获取到点阵数据后,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汉字显示,下面看一下汉字显示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显示一个指定大小的汉字
* @param       x,y   : 汉字的坐标
* @param       font  : 汉字GBK码
* @param       size  : 字体大小
* @param       mode  : 显示模式
*   @note              0, 正常显示(不需要显示的点,用LCD背景色填充,即g_back_color)
*   @note              1, 叠加显示(仅显示需要显示的点, 不需要显示的点, 不做处理)
* @param       color : 字体颜色
* @retval      无
*/
void text_show_font(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8_t *font, uint8_t size,     uint8_t mode, uint16_t color)
{
    uint8_t temp, t, t1;
    uint16_t y0 = y;
uint8_t *dzk;
/*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
    uint8_t csize = (size / 8 + ((size % 8) ? 1 : 0)) * (size);
    if (size != 12 && size != 16 && size != 24 && size != 32)
    {
        return;     /* 不支持的size */
    }

    dzk = mymalloc(SRAMIN, size);               /* 申请内存 */
    if (dzk == 0) return;                         /* 内存不够了 */

    text_get_hz_mat(font, dzk, size);          /* 得到相应大小的点阵数据 */

    for (t = 0; t < csize; t++)
    {
        temp = dzk[t];                             /* 得到点阵数据 */

        for (t1 = 0; t1 < 8; t1++)
        {
            if (temp & 0x80)
            {
                lcd_draw_point(x, y, color);                /* 画需要显示的点 */
            }
            else if (mode == 0)     /* 如果非叠加模式, 不需要显示的点,用背景色填充 */
            {
                lcd_draw_point(x, y, g_back_color);  /* 填充背景色 */
            }

            temp <<= 1;
            y++;
            if ((y - y0) == size)
            {
                y = y0;
                x++;
                break;
            }
        }
    }
    myfree(SRAMIN, dzk);    /* 释放内存 */
}
汉字显示函数通过调用获取汉字点阵数据函数text_get_hz_mat就获取到点阵数据,使用lcd画点函数把点阵数据中“1”的点都画出来,最终会LCD显示你所要表示的汉字。
其他函数就不多讲解,大家可以自行消化。
2. main.c代码
main.c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uint32_t fontcnt;
    uint8_t i, j;
    uint8_t fontx[2];   /* GBK码 */
    uint8_t key, t;

    sys_cache_enable();                    /* 打开L1-Cache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
    sys_stm32_clock_init(240, 2, 2, 4);        /* 设置时钟, 480Mhz */
    delay_init(480);                               /* 延时初始化 */
    usart_init(115200);                           /*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
    usmart_dev.init(240);                         /* 初始化USMART */
    mpu_memory_protection();                     /* 保护相关存储区域 */
    led_init();                                    /* 初始化LED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
    key_init();                                     /* 初始化按键 */
    my_mem_init(SRAMIN);                          /*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AXI) */
    my_mem_init(SRAM12);                          /* 初始化SRAM12内存池(SRAM1+SRAM2) */
    my_mem_init(SRAM4);                           /* 初始化SRAM4内存池(SRAM4) */
    my_mem_init(SRAMDTCM);                       /* 初始化DTCM内存池(DTCM) */
    my_mem_init(SRAMITCM);                       /* 初始化ITCM内存池(ITCM) */
    exfuns_init();                                /*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
    f_mount(fs[0], "0:", 1);                    /* 挂载SD卡 */
    f_mount(fs[1], "1:", 1);                    /* 挂载FLASH */

    while (fonts_init())                         /* 检查字库 */
    {
UPD:
        lcd_clear(WHITE);                         /* 清屏 */
        lcd_show_string(30, 30, 200, 16, 16, "STM32", RED);

        while (sd_init())                         /* 检测SD卡 */
        {
            lcd_show_string(30, 50, 200, 16, 16, "SD Card Failed!", RED);
            delay_ms(200);
            lcd_fill(30, 50, 200 + 30, 50 + 16, 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_string(30, 50, 200, 16, 16, "SD Card OK", RED);
        lcd_show_string(30, 70, 200, 16, 16, "Font Updating...", RED);
        key = fonts_update_font(20, 90, 16, (uint8_t *)"0:", RED);  /* 更新字库 */

        while (key)   /* 更新失败 */
        {
            lcd_show_string(30, 90, 200, 16, 16, "Font Update Failed!", RED);
            delay_ms(200);
            lcd_fill(20, 90, 200 + 20, 90 + 16, 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_string(30, 90, 200, 16, 16, "Font Update Success!   ", RED);
        delay_ms(1500);
        lcd_clear(WHITE);/* 清屏 */
    }

    text_show_string(30, 30, 200, 16, "正点原子STM32开发板", 16, 0, RED);
    text_show_string(30, 50, 200, 16, "GBK字库测试程序", 16, 0, RED);
    text_show_string(30, 70, 200, 16, " ATOM@ALIENTEK", 16, 0, RED);
    text_show_string(30, 90, 200, 16, "按KEY0,更新字库", 16, 0, RED);

    text_show_string(30, 130, 200, 16, "内码高字节:", 16, 0, BLUE);
    text_show_string(30, 150, 200, 16, "内码低字节:", 16, 0, BLUE);
    text_show_string(30, 170, 200, 16, "汉字计数器:", 16, 0, BLUE);

    text_show_string(30, 200, 200, 32, "对应汉字为:", 32, 0, BLUE);
    text_show_string(30, 232, 200, 24, "对应汉字为:", 24, 0, BLUE);
    text_show_string(30, 256, 200, 16, "对应汉字(16*16)为:", 16, 0, BLUE);
    text_show_string(30, 272, 200, 12, "对应汉字(12*12)为:", 12, 0, BLUE);
    while (1)
    {
        fontcnt = 0;

        for (i = 0x81; i < 0xff; i++)       /* GBK内码高字节范围为0X81~0XFE */
        {
            fontx[0] = i;
            lcd_show_num(118, 130, i, 3, 16, BLUE);  /* 显示内码高字节 */
/* GBK内码低字节范围为 0X40~0X7E, 0X80~0XFE) */
            for (j = 0x40; j < 0xfe; j++)
            {
                if (j == 0x7f)continue;
                fontcnt++;
                lcd_show_num(118, 150, j, 3, 16, BLUE);         /* 显示内码低字节 */
                lcd_show_num(118, 170, fontcnt, 5, 16, BLUE);  /* 汉字计数显示 */
                fontx[1] = j;
                text_show_font(30 + 176, 200, fontx, 32, 0, BLUE);
                text_show_font(30 + 132, 232, fontx, 24, 0, BLUE);
                text_show_font(30 + 144, 256, fontx, 16, 0, BLUE);
                text_show_font(30 + 108, 272, fontx, 12, 0, BLUE);
                t = 200;

                while (t--)   /* 延时,同时扫描按键 */
                {
                    delay_ms(1);
                    key = key_scan(0);

                    if (key == KEY0_PRES)
                    {
                        goto UPD;   /* 跳转到UPD位置(强制更新字库) */
                    }
                }
                LED0_TOGGLE();
            }
        }
    }
}
main函数实现了我们在硬件设计例程功能所表述的一致,至此整个软件设计就完成了。
47.4 下载验证
本例程支持12*12、16*16、24*24和32*32四种字体的显示,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后,可以看到LED0不停的闪烁,提示程序已经在运行了。LCD开始显示四种大小的汉字及内码如图47.4.1所示:
第四十七章
图47.4.1 汉字显示实验显示效果

一开始就显示汉字,是因为板子在出厂的时候都是测试过的,里面刷了综合测试程序,已经把字库写入到NORFLASH里面,所以并不会提示更新字库。如果你想要更新字库,就需要先找一张SD卡,把A盘资料\5,SD卡根目录文件 文件夹下面的SYSTEM文件夹拷贝到SD卡根目录下,插入开发板,并按复位,之后,在显示汉字的时候,按下KEY0,就可以开始更新字库。字库更新界面如图47.4.2所示:
第四十七章
图47.4.2汉字字库更新界面

此外我们还可以使用USMART来测试该实验。通过USMART调用text_show_string或者text_show_string_middle来实现任意位置显示任何字符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