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光猫是桥接模式好还是路由模式好?

楼主(2022-09-23):
历时一年多,终于安装上了宽带。。。
中国移动的,直接办了一个1000M带宽的。

安装师傅比较好,很痛快就告诉了我超级账号密码。

我做了一个测试:
1,光猫的路由模式,电脑直连光猫LAN1口,测速下载900M,上传170M,延时10ms。
2,改光猫为桥接模式,LAN1口连一个4口千兆有线路由器的WAN口,电脑连路由器的LAN口,有线路由器里面PPPoE拨号,测试无论是网速还是延迟都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效果不佳。

电脑网卡是10G的,所有涉及的网线都是7类成品网线,不会有问题。

这么看的话,光猫的路由模式效果更好啊,为什么网上都是说光猫必须改桥接模式?

网友:
电信的,改成桥接的,速度快了很多

网友:
用2 的连接方式再测试光猫的路由模式

网友A:
要看你的路由器有没有硬件NAT加速,低端路由器能跑500~600Mbps都不错了。

网友B:
光猫桥接, 电脑建pppoe测试速度. 如果没问题, 那就是自己的路由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路由器有没有硬件NAT加速,低端路由器能跑500~600Mbps都不错了。

这么说很可能是我的有线路由器垃圾。。。

大师有路由器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桥接, 电脑建pppoe测试速度. 如果没问题, 那就是自己的路由器不行

很可能是我的路由器不行,买好几年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光猫的路由模式一定比不过桥接模式吗?我现在感觉好像也行啊。
比如说:我玩吃鸡,主要看延迟,光猫直接路由模式,比光猫桥接模式->路由器->电脑,中间省了一个设备,是不是延迟能好一些?

网友:
必须桥接啊,光猫的路由性能一般偏弱带不了几个终端就开始卡顿了,特别是光猫的wifi更不能直接用。改桥接后,自己弄个好点的路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可能是我的路由器不行,买好几年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光猫的路由模式一定比不过桥接模式吗? ...

交换机延迟很小, 基本可以忽略. 也许现代光猫本身很厉害了

网友:
现在的光猫CPU性能不错了,系统都是Linux,稳定性也很好,一般家用足够的。

网友:
你要是就四个终端以下,光猫本身就够了,如果带的多那就用路由器,注意300元的路由器可能还不如比较有名的光猫好。
反正我家就有一台电脑两手机,很多年来500M宽带都是一个双频四千兆口光猫,就开一个设备,比较环保

网友C:
在网上看到有些地方开桥接就是会掉速,甚至从1000m掉到500m,所以你改桥之后应该是500m出头的样子(真实速率)。有可能是中转延迟和pppoe封包延迟造成的,毕竟猫自己拨号的话有硬件pppoe加速(这种猫片子一般都有加速单元),而pppoe封包代价很大,1ghz的较老的cpu封不到100mbps。。哪怕最新的cpu也很难突破700m。还是建议用猫拨号了,家用无所谓,目前貌似没有运营商限制终端数量,而且猫拨号还可以用ipv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看到有些地方开桥接就是会掉速,甚至从1000m掉到500m,所以你改桥之后应该是500m出头的样子(真实速 ...

掉500那是扯淡的,大概率是他自己桥接用的路由不行,反过来赖桥接的问题,通常千兆测速能跑到960M左右这个是光猫千兆网口的物理限制。 实测联通500M宽带桥接模式峰值可以跑到600~700M

网友:
我是光猫路由模式+WIFI路由器,不玩游戏没感觉

网友:
我是千兆光猫桥接+J1900软路由,速度大约在850-900M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掉500那是扯淡的,大概率是他自己桥接用的路由不行,反过来赖桥接的问题,通常千兆测速能跑到960M左右这 ...

那是pc直接拨号。。不经过路由。

测速网水分有点大。不准。要看任务管理器上的实际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pc直接拨号。。不经过路由。

测速网水分有点大。不准。要看任务管理器上的实际带宽。 ...

上面说的测速值是经过路由器的,不是PC直接拨号测试的。另外如果你测试PC直接拨号可以达标,经过路由后达不到,那不正好说明了路由器不行么,需要换换好点的路由。实际使用的时候联通500M宽带,光猫桥接,迅雷下载热门电影50M/S 很正常,峰值的时候能跑到70M+,刚刚特意下载了一个win10系统。按照你说的任务管理器统计的实际带宽。

网友:
千兆宽带,按照网友们的实测实际运营商预留的都是1200M左右,当然想要跑出这个速度来,千兆设备是不行的,要上整套10G或者2.5G的设备,光猫和路由/交换机啥的都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看到有些地方开桥接就是会掉速,甚至从1000m掉到500m,所以你改桥之后应该是500m出头的样子(真实速 ...

很有道理!好像就是这样的。
ipv6现在能用吗?光猫里好像真有ipv6的配置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道理!好像就是这样的。
ipv6现在能用吗?光猫里好像真有ipv6的配置界面。 ...

你上的很多网站已经是v6了。。不开v6不少网站都明显很慢---局端v4 nat可以认为负载非常重,延迟之类的都是小意思。。

网友:
应该是路由不行,可以光猫桥接,电脑直接PPOE拨号试下。不行就换路由。

(小插曲,发现XP13 AMD R5的以太网居然也只能500M,换了路由后还没有WIFI快)

网友:
岳父家江西农村自建房,移动过来装的是100M光猫拨号,小米路由器MI3路由方式上网,实测最大网速也只有70多M,移动不给密码,于是自己网上找来教程,破解的光猫的超级密码,破解了PPPOE拨号密码账号,改称了光猫桥接模式,用小米路由器MI3拨号后再测速就变成了93M,因为MI3路由器的WAN口只有100M,后面拿了个红米AX6000的路由器,千兆口连接光猫的千兆口,再测试速度就到了120多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路由器有没有硬件NAT加速,低端路由器能跑500~600Mbps都不错了。

圣手老师,怎么知道路由器是否支持硬件NAT加速呢

网友E:
楼主,还是要买个得劲的有线路由器。我之前买过H3C的路由AC一体机,发现速度怎么也上不去,换成ASUS的路由器,AC只做AC,瞬间好了。

网友F:
光猫桥接,这样可以申请一个公网IP然后路由器可以拨号然后做端口映射等一系列骚操作。完美。

光猫拨号那啥都玩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要买个得劲的有线路由器。我之前买过H3C的路由AC一体机,发现速度怎么也上不去,换成ASUS的路由 ...

得劲的有线路由器啥意思
是不是CPU牛逼一定得劲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光猫桥接,这样可以申请一个公网IP然后路由器可以拨号然后做端口映射等一系列骚操作。完美。

光猫拨号那啥 ...

为什么牛逼的路由器都不带光猫功能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牛逼的路由器都不带光猫功能呢

术业有专攻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术业有专攻把

猫可以带弱路由功能,路由为何不能把弱猫的功能集成进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要买个得劲的有线路由器。我之前买过H3C的路由AC一体机,发现速度怎么也上不去,换成ASUS的路由 ...

我还有一个项目要用的优尼飞的万兆路由器,小1万块钱买的,等我拿回来测试一下。

今天发现了一个致命问题:用光猫路由,现在有概率电脑开机之后,无法打开网页!!只能打开局域网的网页,如NAS或路由器的管理网页。改固定DNS地址也不行。

网友:
买个JD云,硬件参数高,回本不超过一年了,我买了2个基本回本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猫可以带弱路由功能,路由为何不能把弱猫的功能集成进去呢

带光猫的设备就是要进运营商的名单了吧,路由器随便哪家都能卖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带光猫的设备就是要进运营商的名单了吧,路由器随便哪家都能卖

运营商入库,说好听点是为了保证用户体验,说难听点为了垄断然后捞钱。 移动和电信现在逐步放开光猫了,用户可以自己更换。联通现在还抱着不放呢。

网友:
送的光猫 桥接     让你的路由器拨号 会稳定和快很多
光猫自带的拨号 屎一样  而且不稳定 一下就掉速

网友I:
现在我们这边电信送的猫和路由器都不差,路由器都是 wifi6的了,比我买的tp还好。猫直接拨号,配上送的wifi6路由器实测速度可以达到千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带光猫的设备就是要进运营商的名单了吧,路由器随便哪家都能卖

gpon,epon不是标准协议吗
还分运营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我们这边电信送的猫和路由器都不差,路由器都是 wifi6的了,比我买的tp还好。猫直接拨号,配上送的wifi ...

电信不是只送猫么
送的什么路由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gpon,epon不是标准协议吗
还分运营商么

不是技术问题,是垄断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技术问题,是垄断的问题吧

猫和垄断能有啥关系

网友J:
光猫还是归属运营商比较好,别问为啥,问了就是为了大家好。
光纤pon网络主要由olt 到分光器到onu(光猫)三大件构成,简单说就是光纤里面的光信号是分时复用,而且是编码后的数字光脉冲信号。如果不统一提供光猫且光猫归属电信公司,olt下联口任意一个猫出现常发光问题就会造成上百户断开链接,或者其它不稳定问题,而且很难追查源头。你可以修改一个光猫的发射电路接入网络然后用短随机定时脉冲对网络进行干扰,那就上百户光猫一起掉线然后重联。也可以私接一个分光器,然后过一段时间用大功率激光笔对光纤内部照射就会损坏olt端口模块还有相连的所有光猫的bosa组件。以上纯属猜测大家不要拿不属于自己的设备做实验,否则你懂的银手镯。

传说前段时间不是有位坛友听说用手电筒把自己的猫搞得不收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光猫还是归属运营商比较好,别问为啥,问了就是为了大家好。
光纤pon网络主要由olt 到分光器到onu(光猫)三 ...

这条知识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