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般继电器驱动线圈引脚用10mil的线走安全吗?

楼主(2022-09-23):
如题,因为位置原因,线只能走10mil,用于驱动继电器线圈安全吗?继电器线圈一般应该是50mA电流吧?10mil可以安全走100mA电流,这样安全吗?

网友A:
铜厚加厚点?

网友:
按数据手册来

网友B:
一般5伏的继电器35毫安左右,那种plc用的24伏薄继电器的电流约9毫安,日本人的plc板上走的线宽肉眼看也就10mil,过孔也就0.5毫米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厚加厚点?

低价的板子,加铜厚好像不大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5伏的继电器35毫安左右,那种plc用的24伏薄继电器的电流约9毫安,日本人的plc板上走的线宽肉眼看也就10 ...

就是普通的继电器了,就是想问问大佬们有没有用10mil走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继电器了,就是想问问大佬们有没有用10mil走过

可以,用过没有问题。
顺便问一下,我的电脑找到了没有?

网友:
看继电器参数,如果电压比较高的普通继电器电流很小,基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过没有问题。
顺便问一下,我的电脑找到了没有?

这几天找来给你,微里跟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