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微波炉风扇不停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9-24):
如题,格兰仕 G70F20MN3XL-A7(B0),2013年,最近发现只要微波炉接上电源,风扇就不会停,加热功能正常,加热完后风扇不会停,但是里面的灯可以正常熄灭。
起初以为是用的久了,继电器触点粘上了,但是拆开测发现似乎的断开的,没测到通的,尚未带电测试。
看网上简易版微波炉电路,灯、风扇和转盘电机似乎的接在一起的,而我这个灯可以正常开启关闭,只有风扇关不掉,这感觉就不对劲了。
(是无转盘的微波炉,但是也有转盘电机,转盘电机在炉膛底内部,带动一个可以“搅动”微波的东西在里面旋转,我估计转盘电机也在转)

内部如下:

网友A:
跑一下线路,不难吧?!

网友B:
门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线路,不难吧?!

昨天半夜拆了下没跑明白,今晚把底下也拆开再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开关坏了

感谢,幸好没有先无脑买个板子回来替换。。
昨天没测开关,我今天晚上再拆下看看

还是没太明白为啥灯可以正常亮灭风扇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开关坏了

测量了门开关,发现了一个插片没有插到位,插在插簧和绝缘套之间了(但不清楚是之前我拆的时候搞的还是它原来就那样),修正后问题依旧,3个门开关通断功能正常。
拆下板子测量小继电器发现问题,继电器通态正常,断开后有三百多欧姆的电阻(测量时该继电器触点没有并联任何东西),
此继电器2个触点与风扇上的2个插片是连通的,不清楚具体定义,但决定先换掉这个继电器再说。

网友C:
小继电器的问题
你这个应该是带风扇延迟关闭功能的,这样的话风扇会由小继电器控制
直接把继电器换新就好

网友:
家里微波炉 格兰仕 ,插上漏保就跳閘,好些日子沒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继电器的问题
你这个应该是带风扇延迟关闭功能的,这样的话风扇会由小继电器控制
直接把继电器换新就好 ...

从来没见过它延迟关闭过啊。。也许要长时间使用烧烤功能才行?……修好后试试

网友:
我家最早的一台微波炉磁控管继电器触点粘上了,插上电就加热,后来换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半夜拆了下没跑明白,今晚把底下也拆开再看下

看不懂以下电路就不要再修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以下电路就不要再修理!

???

不一样啊,我的风扇和转盘电机上面都是三根线。。继电器到货了先无脑换上看看再说吧

楼主:
结一下,确实如7楼qq335702318所说,这个微波炉的风扇是小继电器单独控制的。
将JZC-11F 012-1H 5A换成了HF32F-G-012-HS 10A的,引脚兼容,运行几天无异常。
拆下的继电器底部能看到有个烧起的小包,其他部位看不出异常,通电能听到正常的机械音,只是断开后存在三百多欧姆的阻值,坏的方式有点意料之外,过一段有时间了将拆解拍摄内部情况,看看故障机理

编辑:
-点
+电

网友:
盲猜是触点碳化粘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