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小型的如杯子那么大微波加热模块,功率百十瓦都可以

楼主(2022-09-24):
仪器中对30-50ml左右的液体样品进行消解,目前用的是加热丝需要20分钟左右;
实验室有用微波消解仪进行消解,但是体积过大,没法集成;
看了家用微波炉的磁控管其实也不算大,曾想过对其进行改造,各位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可以推荐下

网友:
买电磁炉

网友A:
高频加热,看一下适不适合

网友B:
环保仪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加热,看一下适不适合

高频加热效率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点,就是高频只能对类金属的材质进行加热,金属升温之后再加热周边的溶液;
需要消解的溶液其化学成分比较复杂,肯定不会是纯水,大多时候含有强氧化物,此时高温金属会与其发生化学
反应,影响到实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保仪表吗?

算是吧,水质分析

网友C:
儿童厨房玩具是很小的微波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儿童厨房玩具是很小的微波炉

哪种里面应该没有磁控管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频加热效率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点,就是高频只能对类金属的材质进行加热,金属升温之后再加热周边的溶 ...

做CODCr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CODCr么...

那是实验室用自动检测仪器? 在线的只有高锰酸盐指数有这么大试剂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CODCr么...

是的,没错

网友E:
家用微波炉的体积做成这样是为了让炉内腔体谐振频率配合微波频率,小体积微波炉磁控管发射频率会更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没错

这东西成品挺多了吧, 为啥要自己做呢...
我们这儿有一个, 感觉样品管容积也就5毫升的样子

网友:
mark!微波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用微波炉的体积做成这样是为了让炉内腔体谐振频率配合微波频率,小体积微波炉磁控管发射频率会更高 ...

频率与加热材质有关,微波频率改不了,必须2.4ghz了。想把磁控管做小大概率很难了,毕竟谐振腔体尺寸与微波频率有关,微波频率与加热的水有关,还要考虑高压绝缘与散热。想要用磁控管代替电热丝可不是简单的替换就可以的。需要设计微波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成品挺多了吧, 为啥要自己做呢...
我们这儿有一个, 感觉样品管容积也就5毫升的样子 ...

资料或者厂家方便发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