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生活在这片土地,随时都可以被任何一件事情卡脖子(9楼开始,讨论电磁炉炒菜)

楼主(2022-09-24):
一周没回家,燃气表滴滴滴叫不停,提示电池电量低,则难不倒我,打开电池盒,取出4届5号电池,一量电压完全正常,每节都在1.5V以上,接上电池后测量两端6.1V多,但是燃气表还是提升电池电量低,没辙,打电话给燃气公司维修。

维修师傅上门,第一时间不是看煤气表,而是屋子里转一圈,说管道是2015年装的,过期了要换,洗手间热水器不是平衡式的,要移到室外,一堆的问题,我瞥了一眼师父带来的口袋里的确有一卷管子,心想那就换吧,结果师父不经意间说了一句,现在新的表是随时可以远程锁气的,我靠我这才反应过来,我不想换了。

但是问题是,不换燃气表,肯定没法通气,换新电池都提示低电压,应该是固件定期锁死。换了燃气表,要求限期7天换管路,换热水器,不然远程短气。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马上服软的口气,求师父帮忙先换表,但是师父说换表可以,但是7天内不换热水器和管道就要断气。现在应该没办法了,因为他把照片已经上传了。

哎~

网友:
深圳就每年检测的时候提醒一下而以

网友A:
那就不使用燃气好了。

用电其实一样很舒服。

网友B:
非要平衡式的?!
强排式的不行???

网友C:
没看明白,燃气表嘀嘀叫,是因为表坏了还是因为电池电压低,这怎么也只是表自己的事情呀,和热水器和管道又有什么逻辑关系呢,为什么又要换表,又要换热水器,又要换管道,没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使用燃气好了。

用电其实一样很舒服。

电炒菜不香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燃气表嘀嘀叫,是因为表坏了还是因为电池电压低,这怎么也只是表自己的事情呀,和热水器和管道又 ...

你能看懂了垄断公司指望啥赚外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能看懂了垄断公司指望啥赚外快。。。

垄断赚外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炒菜不香啊

电炒菜不香,是因为功率不够。

煤气炉的功率大概是4.5kw, 你将电炒锅的功率也提高到4.5kw甚至更高(商业化的产品有这个规格),炒菜也是很香的。

网友F:
煤气表远程控制的机制是啥,通讯媒介是?
莫非里面有sim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煤气表远程控制的机制是啥,通讯媒介是?
莫非里面有sim卡

433模块,工作人员来到小区楼下,就可以控制整个小区的燃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燃气表嘀嘀叫,是因为表坏了还是因为电池电压低,这怎么也只是表自己的事情呀,和热水器和管道又 ...

听楼主的意思是不跟着换就不帮着修燃气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炒菜不香,是因为功率不够。

煤气炉的功率大概是4.5kw, 你将电炒锅的功率也提高到4.5kw(商业化的产品 ...

接触面应该没有燃气的均匀吧

网友:
是东莞新奥燃气的话,你可以试试换新电池看看,再重新插卡看看是不是没余额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接触面应该没有燃气的均匀吧

更均匀,商业10~15kw电磁炒菜炉,据厨师说是比煤气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更均匀,商业10~15kw电磁炒菜炉,据厨师说是比煤气好用的。

我去看看能不能用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电炒菜不香啊

看来你还不知道现在很多饭店的厨房都已经换成了电磁炉,当然不是家用那种平板式,是中间凹下去匹配铁锅的,电路也不是家用那种单管准谐振,而是全桥驱动,可随时提起来翻锅,炒菜一样够火气。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来你还不知道现在很多饭店的厨房都已经换成了电磁炉,当然不是家用那种平板式,是中间凹下去匹配铁锅的 ...

说得我都想买一套。

我迟些搬回农村住,没有管道煤气,我不想买瓶装气,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看来你还不知道现在很多饭店的厨房都已经换成了电磁炉,当然不是家用那种平板式,是中间凹下去匹配铁锅的 ...

有购买渠道和型号推荐?

网友:
说得就跟电不能远程控制似的,只是大部分还没有实施而已,到时候电也不用了?建议能换还是先换了吧

网友K:
10kw。。。家里电线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10kw。。。家里电线受不了

农村的电力可以。并且农村随便申请三相电。

这么大功率的电磁炉,看来应该购买使用三相电的。

网友:
用过10多年电磁炉/火太大了,最高档炒青菜不及时翻会烧黑菜叶,涡流原理, 锅直接发热,传热效率最高, 发热均匀,
用过几年电陶炉/火力比电磁炉小,比较后,也比燃气灶更好用,这二种炉一般2000多W, 幅射传热, 发热均匀,

今年刚用上天燃气,以前一直以为炒菜火力会更大,事情上火都往锅的四周跑了,锅中间是火焰的焰心,温度低,用起来很不习惯, 像对流传热,,

网友L:
换个角度其实别人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比如洗手间燃气热水器本来是不允许安装的,让用平衡式的其实也是关心你的安全,只要不是要求你买制定牌子的就没事。管道定期更换也是对的。燃气表能远程又有啥问题吗?这样方便自己查看用量也方便缴费。

网友:
引用 网友G:
433模块,工作人员来到小区楼下,就可以控制整个小区的燃气。

现在都是NB了,谁还跑楼下来搞

网友M:
凹面的电磁炉,可以用老式铁锅,家常菜3kw就够了
刚开始用的时候不容易控制火候,容易烧糊,习惯了就好

网友:
燃气公司要你换热水器是有规定的,主要是怕出事担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购买渠道和型号推荐?

淘宝搜商用电磁炉。

网友N:
引用 网友B:
非要平衡式的?!
强排式的不行???

强排不能装卫生间内,这个要求靠谱,卫生间内装就要平衡的,室外进气室外排气

网友:
引用 网友N:
强排不能装卫生间内,这个要求靠谱,卫生间内装就要平衡的,室外进气室外排气 ...

才注意到楼主家的燃气热水器是安装在卫生间的,是够危险的!

网友O:
去年开通天然气,来安装人的说我的是开放厨房,要装一个检测漏气切断的装置。我问不装不行吗?他坚持说公司要求要装,要不然不给开通,一起差不多400块。我当时还查了相同型号和品牌的网上就100多,那时还让他初始相关的规定文件,他还在那里乱扯和这个无关的,后来懒得和他扯,我说装就装吧。因为我的表是在橱柜里面,空间有点窄,他一个人在那里折腾了接近两个小时满头大汗,最后终于自己放弃了,然后他说向公司申请了,不用装了

网友P:
家里农村,两年前自己安装了太阳能发电,就一直用电磁炉 电饭锅做饭,冰箱,车充电,很爽哈哈

网友Q:
引用 网友I:
更均匀,商业10~15kw电磁炒菜炉,据厨师说是比煤气好用的。

不对吧,火可以沿着锅底曲面均匀加热;电磁炉只是底部一个平面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对吧,火可以沿着锅底曲面均匀加热;电磁炉只是底部一个平面传热

看上面,大功率电磁炉都是曲面的。

网友R:
换了燃气热水器用了一段时间,开始怀念电热水器了。燃气热水器的调温滞后性太大了,特别是小流量的情况下。

网友S:
引用 网友A:
有购买渠道和型号推荐?

京东有卖

网友A:
引用 网友S:
京东有卖

链接贴出来吧

网友:
2018年前在居住深圳时的趣事几年间都没有交燃气费用,好在当时是没有远程遥控锁(燃气表)技术,我照样每天都在使用燃气炉煮饭炒菜,燃气热水炉沖凉以及热水洗衣服,多年来一直都没有交燃气费用。

但我将层楼卖给他人,新业主到煤气处办理燃气表转名就要补交3千多元人民币才能转户名。

???

网友:
商品房如果不交管理费,发展商管理处就将你水掣关上,你就得乖乖走去交齐管理费。

电费不交就将会电表断电,你就只能立即交齐电费不能拖欠,在2000年好像发展到新技术预缴费充值卡,好像手机充值卡,预缴100元充值卡插在电錶中才可使用,充值卡扣数等于零元就没有电供应。

燃气表现今发展到远程锁(燃气表以及读数技术),没有得拖欠费用。

???

网友S:
引用 网友A:
链接贴出来吧

https://item.jd.com/100039594046.html

https://item.jd.com/69503188937.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S:
https://item.jd.com/100039594046.html

https://item.jd.com/69503188937.html

我前面说了,燃气炉的功率是4.5kw到5kw。

电磁炉的功率5到6kw,效果应该是可以逼近煤气炉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R:
换了燃气热水器用了一段时间,开始怀念电热水器了。燃气热水器的调温滞后性太大了,特别是小流量的情况下。 ...

燃气热水器不是通过混水阀调温的吗??不是即时的吗??只是看不到温度罢了。
正准备将电热水器换成燃气的,如果按你这么说不如电热水器的话,还不如不换来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T:
燃气热水器不是通过混水阀调温的吗??不是即时的吗??只是看不到温度罢了。
正准备将电热水器换成燃气 ...

老外的大牌子的燃气热水器肯定可以精确控温。但是国产便宜货确实如你所说,只能靠混水阀来手工调,水压一变温度就变了。
你要买就买大牌子呗,比如林内,能率,肯定没问题,但有点贵。便宜的国产牌子控温效果很差是众所周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面说了,燃气炉的功率是4.5kw到5kw。

这个真是做饭神器,6KW功率,家里一般的4平米线就可以用,4平铜线对应34A ,保险点搞个6平铜线44A

网友V:
引用 网友T:
燃气热水器不是通过混水阀调温的吗??不是即时的吗??只是看不到温度罢了。
正准备将电热水器换成燃气 ...

燃气热水器一般装在阳台,滞后性是指热水从阳台流到卫生间需要时间吧。电热水器一般装在卫生间,而且不需要打火时间,一开就有热水。

网友:
引用 网友O:
去年开通天然气,来安装人的说我的是开放厨房,要装一个检测漏气切断的装置。我问不装不行吗?他坚持说公司 ...

“因为我的表是在橱柜里面,空间有点窄”
不允许放在封闭环境,这个他没说?!

网友R:
引用 网友T:
燃气热水器不是通过混水阀调温的吗??不是即时的吗??只是看不到温度罢了。
正准备将电热水器换成燃气 ...

是混水阀调温啊,总体感觉调温滞后性太大,大水流量使用时还好,小流量使用简直就是灾难。现在小流量使用的情况,我都会把旁边另外一个水龙头开到最热流量最大,然后再调整需要用的这个水龙头。
想了一下燃气热水器和储水的电热水器相比有两大问题,第一是燃气热水器是即时加热的,水流量变化的时候需要通过调节火力大小来间接控制温度,这样本身就有滞后性导致热水器的出水温度就不太稳,而电热水器出水温度基本上是恒定的。  第二是燃气热水器通常装在厨房,管路要比储水的长很多,水温的变化要很长时间才能反馈到花洒。这两点叠加在一起导致很难用

网友:
引用 网友V:
燃气热水器一般装在阳台,滞后性是指热水从阳台流到卫生间需要时间吧。电热水器一般装在卫生间,而且不需 ...

正解!
我家就是厨房距离卫生间太远(一个客厅),所以才装的电热水器。

网友R:
引用 网友U:
老外的大牌子的燃气热水器肯定可以精确控温。但是国产便宜货确实如你所说,只能靠混水阀来手工调,水压一 ...

热水器可以精准控温可以调整到比如 40度不通过混水阀直接用,但是实际用的时候99%的家庭都不会这样用,因为这东西是全家都在用,每个人的舒适温度不同,洗澡/洗脸/刷碗需要的温度也不同,所以还是会通过混水阀的。经过混水阀温度调整的滞后性就很大,流量变化的时候控温就是个灾难。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用的燃气热水器太烂。

网友V:
引用 网友R:
热水器可以精准控温可以调整到比如 40度不通过混水阀直接用,但是实际用的时候99%的家庭都不会这样用,因 ...

燃气热水器的精准控温基本上是无用功
(1)去到卫生间的热水已经经过很长的管路了,温度会下降。
(2)不同的气温需要的热水温度是不一样的,冬天和夏天差别很大,冬天不同的温度也有差别。
(3)热水温度主要是靠体感调节,热了调冷一点,冷了调热一点,使用者也不知道具体要调到多少度。

网友N:
引用 网友R:
热水器可以精准控温可以调整到比如 40度不通过混水阀直接用,但是实际用的时候99%的家庭都不会这样用,因 ...

你是生生把燃气的优势给搞成劣势啊, 燃气热水器就是定好温度用的,不开混水,开了混水容易导致燃气热水器水压不稳熄火

时间长了每个人洗澡温度都自己心里有数,就是现调都来得及,无非就是35-42度,才6 7个档(我的林内的没有36度这一档,不知道为什么)

洗菜愿意调就调最低,不愿意就直接用,我感觉问题不大

电热水器要是储水的我用过,那才是忽冷忽热难受呢,就是多了个混水的步骤

即热式控温应该没问题,但是因为功率的原因好多家庭不好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R:
是混水阀调温啊,总体感觉调温滞后性太大,大水流量使用时还好,小流量使用简直就是灾难。现在小流量使用 ...

要使用恒温混水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V:
燃气热水器的精准控温基本上是无用功
(1)去到卫生间的热水已经经过很长的管路了,温度会下降。
(2)不 ...

我燃气热水器在厨房,卫生间隔比较远,就是多放会水的事,放水的时候顺路调下就行了,用一次就
心里有数了,高级的还能在卫生间远程控, 我感觉完全没有必要,好比38度最舒服,37或者39你也
照样能洗,再说调温就是按一下钮,方便的很

网友R:
引用 网友N:
你是生生把燃气的优势给搞成劣势啊, 燃气热水器就是定好温度用的,不开混水,开了混水容易导致燃气热水器水 ...

可以参考50楼的回复,我没试过,但是每次洗澡先去厨房调个水温,多少有点反人类吧。在我看来燃气的优点是安全/节省空间/没有热水量限制,结果搞的体验很差,想换电热水器还要重新改管路,部分管路还要明装比较尴尬。

网友R:
引用 网友N:
我燃气热水器在厨房,卫生间隔比较远,就是多放会水的事,放水的时候顺路调下就行了,用一次就
心里有数了,高 ...

你有没有试过调好温度后,改变水流量,温控能跟上么?他从加热原理上就存在滞后性。

网友W:
引用 网友R:
是混水阀调温啊,总体感觉调温滞后性太大,大水流量使用时还好,小流量使用简直就是灾难。现在小流量使用 ...

燃气热水器不是设定好温度啥都不用管了吗,用热水的时候直接热水开到最大,不需要在混水阀继续调温了吧,只需要设定燃气热水器的温度就好了。我们一直都是这么用的,燃气热水器也只有春夏秋冬换季时才需要适当的调高调低一些,平时都没管过。

网友R:
引用 网友A:
要使用恒温混水器。

这个倒是可以一试。

网友R:
引用 网友W:
燃气热水器不是设定好温度啥都不用管了吗,用热水的时候直接热水开到最大,不需要在混水阀继续调温了吧, ...

流量最大的时候用混水阀也没问题的,大人洗澡基本上能接受,但是给小孩子洗就必须要小流量,温度也要低一些的,结果表现就是灾难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可以参考50楼的回复,我没试过,但是每次洗澡先去厨房调个水温,多少有点反人类吧。在我看来燃气的优点是 ...

可能你那个燃气热水器给你的体验太差了, 而我正好买了个自己满意的

https://item.jd.com/4081449.html#none
这个林内RUS-13QD03  买的新的

https://www.crcgas.com/service/a ... 0200611_553019.html
这个百尊,林内代工,算上上代旗舰吧,就是里面变压器有嗡嗡声比较讨厌,  有2个预设温度, 用的时候按一下
就可以了,配置比上一个高,带水量伺服,没啥用,咸鱼买的,比上一个便宜, 因为上一个林内的良好表现,所以我
选了这个试下

都很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R:
流量最大的时候用混水阀也没问题的,大人洗澡基本上能接受,但是给小孩子洗就必须要小流量,温度也要低一 ...

我觉得也可以适当训练一下小孩吧,我们小孩也跟大人一样洗,没啥好区别对待。

网友N:
引用 网友R:
你有没有试过调好温度后,改变水流量,温控能跟上么?他从加热原理上就存在滞后性。 ...

我都是有多大水开多大水,因为你半路关水了再开温度也不会突升(林内说关水再开温升小于3度),不用时候就关掉,开关式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都是有多大水开多大水,因为你半路关水了再开温度也不会突升(林内说关水再开温升小于3度),不用时候就关 ...

我们也是,没必要改变流量,就开关控制,体验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家里农村,两年前自己安装了太阳能发电,就一直用电磁炉 电饭锅做饭,冰箱,车充电,很爽哈哈 ...

回本了吧

网友:
西宁那个城市就是用的电灶,20多年前的结构是电炉丝加可控硅调压,后来才出现了电磁炉一类高级货。
强火时比天燃气硬,再加上无极调整功率,用过的人都说好。
功率:4-7KW
电网专线入户,原先价格只有照明电价的一半并规定禁止将此线路引给照明使用。
后来发现控制不了,专网价格就借机跟照明电一样了。
这玩意是龙阳峡的水电支持的,内地无法复制。
水电特点随时想出多少力就出多少,不需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几乎暂停发电。
火电站就别想了,惯性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是生生把燃气的优势给搞成劣势啊, 燃气热水器就是定好温度用的,不开混水,开了混水容易导致燃气热水器水 ...

电热水器一定要配恒温混水阀,热水器温度从80度掉到40度出水温度都不变,连续洗半个小时都不用中途调节水温。

网友A:
引用 网友R:
这个倒是可以一试。

你没有使用过恒温混水器,基本没有任何发言权。

电热水器+恒温混水器, 比燃气热水器好1万倍,就算你买的是1万元的林内燃气热水器。

网友R: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使用过恒温混水器,基本没有任何发言权。

电热水器+恒温混水器, 比燃气热水器好1万倍,就算你买 ...

电热水器用普通的混水阀效果也不错的,现在新换的燃气热水器使用体验太差了,回帖的意思是燃气热水器搭配恒温混水阀试试,能不能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R:
电热水器用普通的混水阀效果也不错的,现在新换的燃气热水器使用体验太差了,回帖的意思是燃气热水器搭配 ...

不管是电的还是燃气的,都可以用恒温混水阀,用上就不想换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电热水器用普通的混水阀效果也不错的,现在新换的燃气热水器使用体验太差了,回帖的意思是燃气热水器搭配 ...

再说一次:

你没有使用过恒温混水器,没有任何发言权

网友:
能用电的话就不用燃气,然后要求必须把过户的管道迁走,xx我的地盘不能占

网友X:
引用 网友M:
凹面的电磁炉,可以用老式铁锅,家常菜3kw就够了
刚开始用的时候不容易控制火候,容易烧糊,习惯了就好 ...

3KW凹面炉用了3年,现在用煤气炉,感觉还是煤气炉炒出来效果好,这个炒菜效果谁炒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使用过恒温混水器,基本没有任何发言权。

电热水器+恒温混水器, 比燃气热水器好1万倍,就算你买 ...

之前有个本坛帖子讨论燃气热水器和电热水器的,下面清一色都是挺燃气,什么功率大出水够热,我都不敢说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3KW凹面炉用了3年,现在用煤气炉,感觉还是煤气炉炒出来效果好,这个炒菜效果谁炒谁知道 ...

3kw功率太低。试试5kw

网友Y:
我这边受条件限制,只能用电,电磁炉炒菜总是感觉差点味道,特意买了卡式炉,偶尔用用爆炒个头菜啥的;
可能是因为电磁炉炒菜,只是锅底发热,少了周边的火焰,少了点烟火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Y:
我这边受条件限制,只能用电,电磁炉炒菜总是感觉差点味道,特意买了卡式炉,偶尔用用爆炒个头菜啥的;
可 ...

你的电磁炉功率多大?

给你一根蜡烛,功率不够,就算明火,一样炒不出好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磁炉功率多大?

给你一根蜡烛,功率不够,就算明火,一样炒不出好菜。 ...

电磁炉发热难控制,因为热量是锅表面自己产生,而不是像电陶炉或燃气炉这种传导式加热,所以刚开始加热锅面非常容易热,前半段一不小心就烧糊;但菜放下去之后后劲不足,这可能就是功率不够造成
这种炉的操作策略就不能和电磁炉一样
另外在家里用3KW我几乎没开到过满功率,这种3KW用的是16A插头,我用了个转接头插在出租屋标准插座上,2.5KW有明显发热。正常城市里家用3KW够了,5KW不一定用得到满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这边受条件限制,只能用电,电磁炉炒菜总是感觉差点味道,特意买了卡式炉,偶尔用用爆炒个头菜啥的;
可 ...

普通家用电磁炉顶多2200w的功率那不叫炒菜,多数情况下是炖菜

网友Z:
燃气公司很令人讨厌。
我的燃气表由于被电池液腐蚀,电池接触不良,不让修,非要换表。
师傅换了表,想把旧表带走,我不给!我付钱的,扔了也不给你。

前些天手贱,把旧表拆了。
内部气体推动磁环转,磁环隔离传动外部磁环带动编码盘。
编码盘的最小单位轮子上有个磁珠,每转一圈给两个干簧管做计数,倒扣表的余气量。

我在想,外部加个强磁,给内部磁环加阻力,让它转慢点。
经常给表加温,让磁环失磁,这样免费用气。

网友:
引用 网友Z:
燃气公司很令人讨厌。
我的燃气表由于被电池液腐蚀,电池接触不良,不让修,非要换表。
师傅换了表,想把旧 ...

勿做违法事,外头有总表,弄一点点没事,弄多了查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磁炉功率多大?

给你一根蜡烛,功率不够,就算明火,一样炒不出好菜。 ...

电磁炉是2200W的,爆炒稍显小了点,我用的卡式炉标称是3.5KW的,每次换用新罐的时候火力可以,可以爆炒3~5次,后段可能罐子压力小了,火力慢慢就差了。
受条件限制,无法通燃气,平时只能用电,多年来电一直免费用。

网友:
我上次差点就信了.....换完两组新电池,南孚和劲量....都不行,结果那扳手砸了一下管道.....好了!最后我觉得就是电磁阀动作时卡住了.....长时间不动作....一动作后卡滞而已!

网友:
恒温燃气热水器也可以用恒温混水阀
将热水器出口调高到大概50度
这样可以满足不同人的冷热需求
又不用来回设定热水器出口温度

网友AA:
引用 网友R:
是混水阀调温啊,总体感觉调温滞后性太大,大水流量使用时还好,小流量使用简直就是灾难。现在小流量使用 ...

电子人,不可自己做一个电子自动混水阀吗?利用PID调节,装个马达控制冷水,热水进入混水桶,动态调节水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电子人,不可自己做一个电子自动混水阀吗?利用PID调节,装个马达控制冷水,热水进入混水桶,动态调节水 ...

花了钱,花了时间,最后远没有买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https://item.jd.com/100039594046.html

https://item.jd.com/69503188937.html

德玛仕旋钮款居然比触摸按键款贵了100多,比较喜欢某宝的云夫人那种旋钮款+按键,但是不知道云夫人的做工用料如何,宣称是纯铜线圈还可以验货的。有没有拆解过云夫人的坛友

网友:
老家前年交3-4千可以装天然气,带燃气灶,热水器,暖气片。当时想着一年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装好了放时间长还会老化,等后面经常回去的话再装。结果现在想装交三四千还不送这些东西了。老家电磁炉炒菜超级慢,老妈每次拿这个说事,她当时想装,我不装,现在做饭都做不好,看来是电磁炉的功率不够啊。后面拉根粗电线。换个商用电磁炉试试

网友:
我家里的燃气表08年装的,到现在了,为啥没换过表?没电了,换个电池就好了,燃气公司每年上面检查有没有漏气。
我们这边从来没听说过要自己花钱换燃气表。

网友:
我们这边燃气公司,只管他们表和他们装的管子有没有安全隐患,至于你其他的热水器安不安全,他们根本不关心。
所有的费用,都有政府规定的明码标价,能开具发票。

网友AB:
引用 网友L:
换个角度其实别人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比如洗手间燃气热水器本来是不允许安装的,让用平衡式的其实也是关 ...

那种防爆燃气管,是可以十几年二十年不换的,不是啥都要定期换的。我们这边每家的入户燃气管,没有漏气,从来不换。

洗手间里的燃气安全,不归燃气公司管,这个不是他们的职责范围,他们没有权利要求别人换这换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B:
那种防爆燃气管,是可以十几年二十年不换的,不是啥都要定期换的。我们这边每家的入户燃气管,没有漏气, ...

我记得软管是要定期更换的,上面印着有效期。

硬管肯定不需要定期更换,不漏气就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X:
3KW凹面炉用了3年,现在用煤气炉,感觉还是煤气炉炒出来效果好,这个炒菜效果谁炒谁知道 ...

是的,平时喜欢做菜,家里电磁炉做的很别扭,可能是功率不够大吧。
我自己偏好是燃气灶和燃气热水器,几套住房里用过的电热水器都拆了送人了,喜欢把平衡式的燃气热水器装浴室,喜欢几度就调整成几度,洗澡只使用全热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煤气表远程控制的机制是啥,通讯媒介是?
莫非里面有sim卡

若干表与小基站连接吧。小基站传输到数据中心

网友:
燃气主要是便宜,我们北方要用燃气取暖的,现在集中供暖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是自己家小锅炉烧,费用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