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瓶可以进入电梯吗?有法律条文吗?

楼主(2022-09-25):
现在可以公开的禁止电单车、单车电池进入电梯。因为有法律效力的条文可以引用,所以,可以强制执行。

煤气瓶可以进入电梯吗?

楼主:
小区电梯运送煤气瓶按法规是不允许的。
实际上在高层电梯公寓是禁止存储和使用煤气罐的,无论在其楼道还是在其家中,都是明令禁止的。使用燃气(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必须走管道供气,不能私自用气罐。
一. 建设部《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本规范全部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8.4.5 住宅的地下室、半地下室内严禁设置液化石油气用气设备、管道和气瓶。十层及十层以上住宅内不得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8.4.5 液化石油气是住宅内常用的可燃气体之一。由于它比空气重(约为空气重度的1.5~2 倍),且爆炸下限比较低(约为 2%以下),因此一旦漏气,就会流向低处,若遇上明火或电火花,会导致爆炸或火灾事故。且由于地下室、半地下室内通风条件差,故不应在其内敷设液化石油气管道,当然更不能使用液化石油气用气设备、气瓶。高层住宅内使用可燃气体作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严禁直接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二. 公安部&建设部《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5年版》
4.1.9 高层建筑内使用可燃气体作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使用可燃气体的房间或部位宜靠外墙设置。
4.1.9 液化石油气是一种容易燃烧爆炸的可燃气体,其爆炸下限约 2%以下,比重为空气的 1.5~2 倍,火灾危险性大。它通常以液态方式贮存在受压容器内,当容器、管道、阀门等设备破损而泄漏时,将迅速气化,遇到明火就会燃烧爆炸。
鉴于液化石油气火灾的危险性大和高层建筑运输不便,如用电梯运输气瓶,一旦液化气漏入电梯井,容易发生严重爆炸事故等因素,为了保障高层建筑的防火安全,故本条规定凡使用可燃气体的高层民用建筑,在设计时,必须考虑设置管道煤气或管道液化石油气。其具体设计要求应按现行的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区电梯运送煤气瓶按法规是不允许的。
实际上在高层电梯公寓是禁止存储和使用煤气罐的,无论在其楼道还是 ...

十层及十层以上住宅内不得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9层和9层以下就可以使用瓶装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层及十层以上住宅内不得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9层和9层以下就可以使用瓶装气? ...

广州 老小区  一直用的瓶装液化石油气 让煤气公司送的(电梯)  因为没通管道气 大家都用 所以估计没人会反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州 老小区  一直用的瓶装液化石油气 让煤气公司送的(电梯)  因为没通管道气 大家都用 所以估计没人会 ...

我的出租公寓,不希望有人通过电梯运输煤气瓶。

但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我就不好禁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出租公寓,不希望有人通过电梯运输煤气瓶。

但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我就不好禁止。 ...

你把天然气通了,谁愿意用液化气?

网友:
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或者公众号上问问燃气公司客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天然气通了,谁愿意用液化气?

哈哈,农村哪里来的天然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农村哪里来的天然气?

深圳最近几年都在天然气改造,所有农民房也都在通,大多黑心房东或者二房东,借此机会又给租客割一刀,很多租客都是要交钱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农村哪里来的天然气?

预留好气管,莫总统一供应煤气,装好气表,按立方向租户收费,以后过渡到天然气。或者每户放一个气管到一个专用房,标好房间号,各户买钢瓶后统一送到气房安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深圳最近几年都在天然气改造,所有农民房也都在通,大多黑心房东或者二房东,借此机会又给租客割一刀,很 ...

貌似燃气公司还是什么部门在打击这些加价行为,我这边气灶是房东出的,租房直接向燃气公司交钱。管道燃气价格3.1元/方,用气成本是瓶装气的三分之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貌似燃气公司还是什么部门在打击这些加价行为,我这边气灶是房东出的,租房直接向燃气公司交钱。管道燃气 ...

深圳的小区租房一般都是水电煤气不加价,但是城中村基本都是加价,听说有些电费现在都2块钱一度,水费8块一方,煤气不清楚,附近都是去年才通,

没有问过怎么算钱,很多出租房都是一层楼好多户,原来电表好装便宜,加价好计算,现在煤气表不可能一间房就装一个,不知道怎么收费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出租公寓,不希望有人通过电梯运输煤气瓶。

但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我就不好禁止。 ...

可以在租房协议里禁止,不光是不安全也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租房协议里禁止,不光是不安全也不干净

你只要让租户做饭,有些租户就能给你搞满屋子油烟。。真的想不通的,开着油烟机照样一屋子油烟,那得放多大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深圳最近几年都在天然气改造,所有农民房也都在通,大多黑心房东或者二房东,借此机会又给租客割一刀,很 ...

都是深圳市政府出钱的。
1. 房东让房客出钱,的要多黑啊
2. 天然气,可以自行缴费。无需经过房东。 如果房东还单收,那就更恶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深圳的小区租房一般都是水电煤气不加价,但是城中村基本都是加价,听说有些电费现在都2块钱一度,水费8块 ...

不是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预留好气管,莫总统一供应煤气,装好气表,按立方向租户收费,以后过渡到天然气。或者每户放一个气管到一 ...

不出事怎么都好说,出事儿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深圳的小区租房一般都是水电煤气不加价,但是城中村基本都是加价,听说有些电费现在都2块钱一度,水费8块 ...

珠三角这个现像很普遍,长三角这个现像很少。即使不是整租,房东也会拿缴费发票让大家协商分担,没有加价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