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STM32 FDCAN过滤器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2-09-26):
使用STM32H743上的FDCAN做了一个网络,网络上面有3个设备,如下图:
[A]-----------[C]
包括以下特性:
1、B、C是数据的采集端,A是数据接收处理端。
2、B、C通过CAN帧将数据发送给A,B、C发送时,CAN帧的identifier中时包括B的地址信息。在B、C上开启了过滤器,不接A以外的设备发出报文,减少接收报文进入中断的次数。
3、B、C设备发送报文是否被A接收,直接在CAN链路层实现,即使用CAN帧后面的ACK是否有应答,确定是否发送成功,是否要重发。

【问题】
问题就出现在特性3上,如果A设备挂了,B设备发送报文,虽然C设备开启了Filter,但是接收B发的CAN帧,还是会在ACK位置发送显性电平,这样B设备检测到报文发送成功。
STM32的FDCAN,是否有办法设置过滤后,接收期间不发送ACK显性电平?

网友A:
C设置成静默模式不就行了,就是只接收,不确认,那就没有ac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设置成静默模式不就行了,就是只接收,不确认,那就没有ack了。

A会发数据给B和C,静默的话也没法应答A了。

网友:
不发送ACK就不符合CAN规范了,想可靠检测A设备挂了,应该在应用层想办法比如应答或心跳,而不能靠底层的ACK

网友B:
过滤器所在的层在ACK所在的层之上,管不了A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滤器所在的层在ACK所在的层之上,管不了ACK

感谢指导,我以为Filter在报文接受过程中就会起作用,那我再采取别的机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