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驱动两个usb摄像头,用mjpg-streamer,不能同时使用两个?

楼主(2022-09-26):
一个运行时,启动另外一个就会两个同时挂掉
用了其他的摄像头应用ustreamer也是一样
网上说是内核问题,这个不改内核情况下可以解决吗?

楼主:
看了下两个摄像头pidvid是一样的,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用gstreamer做过双目摄像合成,没问题啊。

网友:
换个usb口,不要插到一个hub上。。uvc吃带宽,一个usb控制器只能接1个。

网友A:
一个USB只能接一个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USB只能接一个摄像头

问题解决了,应该usb线太长了,阻抗匹配出现问题,导致驱动有问题,出现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