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总线信号,能差分传输实现通讯吗?

楼主(2022-09-26):
SCL信号差分给从机好搞
SDA是OC类型信号,感觉可以用485芯片来整,但是又好像不好实现。。。
如何判断接受完成 开始切换从机发送呢。。。

网友A:
用CAN驱动芯片

网友:
可以的, 参考I2C OVER AUX.  USB信号都可以在AUX上传输。

网友:
有软件参与啥都能搞。纯硬件的思路?485也是主从模式,行不通

网友:
I2C从机没有单独方向线,485不行

网友:
nxp有一系列的I2C芯片,包括隔离,以及高电压的,将I2C电压提高至15V,扩干扰就会提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N驱动芯片

谢谢,确实没想到,尽在想着485 422总线。
CAN驱动器的Rxd 确实就是一种线与逻辑,根据自身的Txd和总线的Rxd比较以此来实现地址竞争

楼主:
还是用了运放电路来自动识别SDA的输入输出,从而控制收发模式

网友B:
can收发器最简单

楼主(2023-01-05):
引用 网友B:
can收发器最简单

我用485 芯片做了一版测试,监测OC拉低一方的电势差,收发检测用比较器。收发之间的延迟使能转换用RC来保持。
用的器件多,想调速度也麻烦。发送放需要更多的IO来切换收发。
用CAN收发器,想了一下也是要解决收发检测的问题。
CAN收发器相比485,只是接收一直时开启监测的。没想明白CAN能做的更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