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我看看轮胎是不是要换了

楼主(2022-09-27):
轮胎是17年3月换的,大部分时间停地下,我看磨损还可以,但侧面那个裂纹是不是需要换了,大概开了6万公里,几乎都是在上海开的

网友A:
6万公里,或者5-6年,基本可以换了

网友B:
我看没啥问题。可以再开1-2年。如果经常会跑高速就早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万公里,或者5-6年,基本可以换了

这个是定律吗?因为我问店员,他们肯定让我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没啥问题。可以再开1-2年。如果经常会跑高速就早点换。

十一准备开六百公里回家,所以就有点担心,要不是回家,我还是敢开一年

网友:
家用车,开得不是哪么勤。
到了里程就换,除非想马上换车。拖一下,早晚都要换的。
不出问还好,在高速上出问题 就是大事。你一辆车,最多也就换两三次而以。

网友:
这种谁都说不准,很多建议是6万公里或者6年就得换新了。但是身边也有10年多了天天路上跑从来没换的。

网友:
看纹路浅了说明磨损厉害,有裂纹说明时间长了。
公里数不一定靠谱的。出租车一般6个月就得全换

网友:
补充一下,轮胎的钱别省

网友C:
咱两同年份的,我还一直听地上,不过我前轮换了,后轮准备再跑2年

网友:
时间到了就得换,因为会老化,我车子开的少,到最后还是会老化漏气

网友:
六万五千公里了。轱辘和楼主差不多,打算国庆去换掉。

网友:
轮胎没有这么脆弱。只要外观没有问题,磨得不深,我认为没有必要更换。

网友D:
侧面有裂就证明是老化了。直接影响抓地力,雨天性能,还有刹车距离。还是换了吧。
现在胎都很便宜啊,途虎看看,有时搞活动某些型号很便宜。 不一定要换米胖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咱两同年份的,我还一直听地上,不过我前轮换了,后轮准备再跑2年

新胎不是要放后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新胎不是要放后轮吗?

前轮吧,不都说爆胎前轮最危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侧面有裂就证明是老化了。直接影响抓地力,雨天性能,还有刹车距离。还是换了吧。
现在胎都很便宜啊,途虎 ...

哪里的侧面有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轮吧,不都说爆胎前轮最危险

抓地力好的要放后轮,爆胎也是后轮爆更危险,是爆,不是漏气。

网友:
应该再开几年都没事。这么细看,应该大部分车都这样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定律吗?因为我问店员,他们肯定让我换

是不是气压低搞裂的?  找个无车的开阔地,测一下刹车性能有没下降。 没下降继续用。

网友:
建议换,  看上去老化了.

网友:
按公里数或年数换轮胎其实很教条,一直停地下的和一直停地上风吹日晒加冷冻的寿命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里的侧面有裂?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气压低搞裂的?  找个无车的开阔地,测一下刹车性能有没下降。 没下降继续用。 ...

有可能,我的按车上标的气压是2.0,那个裂纹整个轮胎一圈都有,但车开起来没啥感觉

网友:
咱们的时间和公里数差不多,侧面看着有小纹,打算明年换一下,看途虎上马牌4条1800多

网友:
16年的车,跑了11万公里,已经换过6条胎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我也不懂

这个也就是个表层老化,算不上开裂
不跑烂路没关系,
轮胎严格按照6年更换没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哪里的侧面有裂?

就是这种,橡胶老化的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也就是个表层老化,算不上开裂
不跑烂路没关系,
轮胎严格按照6年更换没关系 ...

是啊,天天在外面晒哪有没有裂纹的。我自行车轮胎都有很多细小裂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种,橡胶老化的标志

这个很表面的裂纹,无伤大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种,橡胶老化的标志

我车也有这个,时间久了表皮老化了结果,打算等明年再换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年份是17年底,内侧有皱纹,其他一切正常,4S店叫换,太贵没换。问了各个老司机,大家都不确定,特地去看别人的轮胎,都没这种现象,后来还是咬咬牙全换了。

网友:
对于前驱车而言,跑高速前轮爆了死亡率是33%左右,全时4驱的车是0.2%,所以必须要全时四驱的,但宝马奥迪奔驰这些品牌进口到中国的车和在中国生产的车都是假的全时4驱。平时开是区别不大,出了事情就知道了。

网友:
轮胎不要省钱,买好的,因为那是命。只不过越好的轮胎寿命越短

网友:
按照各种说法,6年确实是该换了,估计楼主很快也会换的,因为天天琢磨这个事也挺累的

不负责任的说,这个轮胎再跑个2年2万也没事,只要不磨到刻度就继续用,高速不要超速也没啥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我的按车上标的气压是2.0,那个裂纹整个轮胎一圈都有,但车开起来没啥感觉 ...

我感觉这种轮胎2.0有点低,你这个搞不好就是胎压低造成的裂纹, 有些车为了舒适和刹车性能,胎压标的低,并不是轮胎寿命最长的那个胎压

反正你问厂家那就是3 4年换,肯定安全

网友I:
慢慢开应该没事儿,但噪音大,稍快就会抖震。

我之前那辆小车到四S店维护时,让查一下抖动,

修理工说你这轮子都不成正圆了,它能不抖吗?

所以慢慢开,你那轮子还能撑蛮久,但要跑长途和上高速最好换了,安全第一。

我的小车子轮子换了以后,立马让操作感上了一个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两同年份的,我还一直听地上,不过我前轮换了,后轮准备再跑2年

前驱车,一般前轮磨损多吧,

网友:
换了吧,安全第一,看似老化了

网友:
用手扯那小毛,如果很容易断,就老化了,
我过年时4个全换了米其林,因为要跑高速,怕爆胎

网友:
必须换,年份到了,6万km也不少了。
那些裂纹表明橡胶材质已经劣化了,没问题则已,有问题一定是你后悔的。

网友:
600公里有休息的没啥,如果担心的话还是换了安全。反正也没多少钱

楼主:
上次看坛友发的马牌比米其林要安静,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J:
我的轮胎7年了 只有胎面有小裂纹 侧面没有小裂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一准备开六百公里回家,所以就有点担心,要不是回家,我还是敢开一年 ...

换吧换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的轮胎7年了 只有胎面有小裂纹 侧面没有小裂纹

应该是阳光下晒的少,我的4年开始就有点小裂纹,米其林,倍耐力都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阳光下晒的少,我的4年开始就有点小裂纹,米其林,倍耐力都一样

从来没进过地库。一直在外面暴晒的。深圳东莞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从来没进过地库。一直在外面暴晒的。深圳东莞

难道我买的假的

网友:
轮胎人家都建议3年/8W换,老化严重呀

网友:
换吧  几百块钱一个  换个安全

网友:
有晒裂纹了,果断更换,R16估计也就500-600一个米其林,换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胎不是要放后轮吗?

哪个轮驱动,放哪个,新胎弹性好,驱动轮相对抓地性更好,相对安全一点。

网友A:
我上周刚在途虎换了4条胎,整车5年半,仪表里程6W,原装胎是185 60/R15,换了马牌CC6的195 55/R15。
途虎上换了倍耐力新P1,折合每条323。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上周刚在途虎换了4条胎,整车5年半,仪表里程6W,原装胎是185 60/R15,换了马牌CC6的195 55/R15。
途虎上 ...

马牌323元真便宜。我车轮只大那么一点点的225/55R17 ,米其林和马牌都800多元一条。 3200多四条真贵。    测刹车性能还可以还能刹得住,再用一两年吧,舍不得换

网友G:
我一个老乡的车,开8年了,轮胎都磨光了,也不换,也不好意思跟他说。 不安全他应该都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马牌323元真便宜。我车轮只大那么一点点的225/55R17 ,米其林和马牌都800多元一条。 3200多四条真贵。    ...

马牌当时买的是390一条,323是倍耐力新P1的价格

楼主:
我准备买米其林的,约的一号下午三点,轮胎提前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上周刚在途虎换了4条胎,整车5年半,仪表里程6W,原装胎是185 60/R15,换了马牌CC6的195 55/R15。
途虎上 ...

第一次知道原来还可以换胎宽不一样的轮胎,一直还以为胎宽被轮毂定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一个老乡的车,开8年了,轮胎都磨光了,也不换,也不好意思跟他说。 不安全他应该都懂 ...

没关系,之前我的车胎都已经磨得不是圆形了。

在市区里面慢慢跑不碍事,就是噪音稍大,有点抖。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第一次知道原来还可以换胎宽不一样的轮胎,一直还以为胎宽被轮毂定死了。

我的轮毂也换掉了?,原装的轮毂不大好看,自己也是轻度玩车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马牌当时买的是390一条,323是倍耐力新P1的价格

肯定马牌了。

网友:
要上高速,前面二个肯定要换,好点的一千多块钱,免得提心年胆的。如果不上高速,高架,或是上下班开开可以不换,你这轮好像是平时压力低哦,适当增加些胎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肯定马牌了。

哈哈,现在车主要是上下班用,市区道路,选个稍便宜点的也没问题。实际这一周用下来感觉也不错,和马牌CC6差不多的静音效果。当然我车是飞度,本身隔音做得不好,相对噪音还是比其他车要大点

网友:
我的车,侧面也是这样,有小纹,修车的朋友和我说要更换,我后面途虎更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的轮毂也换掉了?,原装的轮毂不大好看,自己也是轻度玩车的

那为何还继续用15寸轮毂,15寸看上去太小家子气了。
用17寸更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为何还继续用15寸轮毂,15寸看上去太小家子气了。
用17寸更好看。

16寸就太满了,容易碰到车身

网友:
换吧,很危险的,我的车子也是有裂纹,老化了,比你这个老化还要严重,对,裂纹就代表老化

然后4S店让我换,轮胎店也让我换,想着平时上下班,也很少走高速就没换,大概3-4个月前,右前方异响,开慢能听到,跑起来就听不到了,以为啥垫片老化了
后来越来越响,一周前,去深圳北站送人,来回100km,走水官,提示胎压为0

回来后轮胎店一拆,我滴个乖乖,侧面半尺来长的口子,已经裂了有几个月了,那个异响就是它的问题,还好防爆胎,四条全换了

建议换了吧,因为一副胎用好几年呢

网友:
1、这事是拼概率的事,没有统一标准,如果有统一标准,就没那么多爆胎的事情了。
2、爆胎的后果严重性,随行车速度增加而几何级数增加,我说的是发生之后的后果,不是发生概率。市里面我的车一个轮跑气的情况下,包括我三个乘客,我也慢慢开导4s店解决了,没有当场换轮胎,但是如果在高速上,后果不堪设想。
3、以年份里程为准肯定有一定意义,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以老化程度为准,一是磨损,主要是侧面磨损二是弹性,轮胎只要还有弹性,就问题不大,但是一旦老化发硬,还是建议尽快更换。

另外6万公里,怎么也够本了,最近还要跑高速,还是换了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我的按车上标的气压是2.0,那个裂纹整个轮胎一圈都有,但车开起来没啥感觉 ...

气压不足也会影响

网友L:
侧面的裂纹很致命,楼主经常缺气跑吗?

我的7年十一万公里都没这个严重,只是胎冠上有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L:
侧面的裂纹很致命,楼主经常缺气跑吗?

我的7年十一万公里都没这个严重,只是胎冠上有裂纹 ...

我的车门上标的2.0,常规应该是2.5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的车门上标的2.0,常规应该是2.5吗?

的确标称2.0的好像是比较少见一些,方便说下啥车不?

楼主:
引用 网友M:
的确标称2.0的好像是比较少见一些,方便说下啥车不?

雅阁九代半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慢慢开应该没事儿,但噪音大,稍快就会抖震。

我之前那辆小车到四S店维护时,让查一下抖动,

遥记得,我当年第一次把四只轮胎全换新了后,不久立马发生了最严重的一撞(雨天超慢速追尾前车。速度真的超慢,但当时车载重大,就是刹不住,眼见着顶上去)。

网友:
侧面裂纹,建议楼主换掉。胎压打高些,2.0太低了。我车标准250,我都是打到290左右的。胎压太低,侧面反复碾轧,容易老化龟裂。

网友:
引用 网友N:
遥记得,我当年第一次把四只轮胎全换新了后,不久立马发生了最严重的一撞(雨天超慢速追尾前车。速度真的 ...

下雨天刹不住基本上是横纹排水不畅造成的,例如太多的胎纹里面嵌了碎石子之类的,载重太大也是原因之一。

还有就是刹车踩晚了,给 ABS 预留的距离不够,我就亲眼见过隔壁车道的车怼别人屁股,过程较慢,但怼的很重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车门上标的2.0,常规应该是2.5吗?

2.0低了,我一般都是打气到2.5,低到2.3必补气
气压低,轮胎形变大产生裂纹,跑高速气体不断压缩,造成温度高,容易爆胎

网友:
楼主,换了吧,6万公里也差不多了,我的车子刚刚5万公里左右,直接换了4个新轮胎,看着有些已经裂开了,高速长途还是有危险。米其林4个2400元,静音胎

网友:
这个磨损不算严重,还有很多肉,如果是近3年的轮胎可以不用换,但时间太长了,橡胶老化,影响摩擦力,对安全有隐患,建议还是换了吧!

网友:
我那车门上写的2.2-2.5,根据载重量,一般也要打到2.2,气压太低了轮胎边上容易产生褶皱,轮胎也不耐用。打的太高了也不安全,开起来温度高了压力变高,容易爆胎。

网友:
我的四万多公里了,查了一下轮胎价格 一千多一条

网友(2022-12-13):
今天京东有活动轮胎88折,刚换了4只2000去了。因为每天上班来回有60公里高速,原车车噪音太大了,换了4条马牌UC6 舒适静音,明天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