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有响声怎么处理?

楼主(2022-09-27):
1. 24V转12V,给屏幕背光供电,电流差不多500mA,这个12V空载的时候有响声,加到200mA就没有响声了,负载不同时声响还有不同。这个响声怎么消除?

2. PWM调背光亮度时也会有响声,最大亮度时无响声。目前频率高些(25K)会好一些,用2K更明显。这个响声怎么消除?

网友A:
声音来自电感-换电感,声音来自MLCC-换MLCC。如何判定?用硬物逐个零件压一下,压倒哪个零件声音有变化就是哪个零件。另外,检查电感的电感量及电流是否足够。

网友B:
应该不用管,你量一下空载电流有没有问题,如果空载电流非常小,那就是DCDC进入省电模式——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来自电感-换电感,声音来自MLCC-换MLCC。如何判定?用硬物逐个零件压一下,压倒哪个零件声音有变化就是 ...

加电感没有改善,增加电容有改善,但是这个电容,官方电路是47uF,现在加到5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用管,你量一下空载电流有没有问题,如果空载电流非常小,那就是DCDC进入省电模式——降频。 ...

实际种是电池供电,24V带载正常,电池供电时17V以上正常,电压低了就开始响。加多电容,到16V也不响了,但是18V左右又开始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电感没有改善,增加电容有改善,但是这个电容,官方电路是47uF,现在加到5个行。 ...

是说换不是说改。电流变化引起机械振动。

网友C:
DCDC叫声也就两个来源,电感和电容,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有了机械振动,频率刚好在20K以下,人耳朵才能听到。

先把负载换成纯电阻,确定不是负载引起,这时候无非就是检查电感感量是否合适,电容容量是否合适,剩下就是PCB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换不是说改。电流变化引起机械振动。

换了一个别的品牌全屏蔽的电感,也没有改善。
按住电容,电感都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负载。。。。。。。。。。。。。

能说的详细些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DC叫声也就两个来源,电感和电容,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有了机械振动,频率刚好在20K以下,人耳朵才能听到。

布线有哪些影响因素?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
找原厂的DEMO板的资料,一般都有。

网友:
同样发现mp1484在小电流的时候有响声,

网友E:
你具体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具体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TI 的TPS5438x

网友:
TI的DC-DC需要做环路补偿,补偿方法可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
上电路图,用什么参数的电感,电容?

网友:
间歇震荡了

网友:
和dcdc的工作模式有关,换dcdc

楼主(2022-10-27):
用的官方的图纸

楼主:
加了输出电容有改善,还有细微的响声。

网友:
DCDC轻载的时候为了省电进入跳周期工作模式了,这个是正常现象,也就是上面说的不用管,拿示波器量输出这个时候纹波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