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方法用MOS管控制-50V左右的负压开关

楼主(2022-09-27):
想找一个-50V左右的负压开关,通过TTL可以控制,频率达到10MHz,有这样的方法和电路吗?

编辑一下,或者推荐在10MHz左右,高电压工作的运放或者比较器

网友:
使用耗尽型PMOS试试。

网友A:
mos开关到十兆是非常非常高的频率了,怀疑你瞎写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开关到十兆是非常非常高的频率了,怀疑你瞎写参数

没有乱写,我是想控制一个高压的供电,看了一下好像到2MHz就可以了。

网友B:
也要看电流吧! 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要看电流吧! 多大?

电流10mA就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10mA就足够了。

用三极管算了,mos电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极管算了,mos电容大

也可以的,有同样性能的三极管推荐吗

网友:
这个需求好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三极管算了,mos电容大

高压运放就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压运放就好啊

高压里面速度快的几乎没有吧

网友:
光控继电器可以吗?

网友D:
不知道跟我几年前遇到的是不是同一个项目。反正50V-10mA-10MHz,挺难的。正弦波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跟我几年前遇到的是不是同一个项目。反正50V-10mA-10MHz,挺难的。正弦波除外。 ...

看来确实是这样,我试了一下,有供电44V的运放,不过价格就感人

网友:
我有tc4422,峰值9A的驱动能力,你在加个2N7002可以驱动下试试,2M估计没问题。gnd-负载-nmos-负55v。nmos用tc4422驱动,可以用 gnd-电阻-6v左右稳压管-负55产生6v电压给4422供电。tc4422内部有2M驱动测试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里面速度快的几乎没有吧

制造商零件编号
OPA552UA/2K5
Mouser 零件编号
595-OPA552UA/2K5
Texas Instruments        运算放大器 - 运放 Hi-Vltg Hi-Current Op Amp
数据表
5,000
在途量
备用包装
剪切带
1:        ¥37.6516
10:        ¥33.8548
25:        ¥31.9564
100:        ¥27.7641
250:        查看
卷轴
2,500:        ¥20.566
MouseReel 提供服务支持
最低: 1
倍数: 1
卷轴: 2,500

详细信息

12 MHz        60 V        SMD/SMT        SOIC-8        1 Channel        200 mA        24 V/us        3 mV        8 V        - 40 C        + 125 C        100 pA        7 mA        No Shutdown        102 dB        14 nV/sqrt Hz        OPA552        Reel, Cut Tape, MouseReel

制造商零件编号
OPA551UA/2K5
Mouser 零件编号
595-OPA551UA/2K5
Texas Instruments        运算放大器 - 运放 High-Volt High-Crnt Oper Amplifier
数据表
9,492
在途量
备用包装
剪切带
1:        ¥40.8947
10:        ¥36.7024
25:        ¥34.7249
100:        ¥30.1371
250:        查看
卷轴
2,500:        ¥22.3062
MouseReel 提供服务支持
最低: 1
倍数: 1
卷轴: 2,500

详细信息

3 MHz        60 V        SMD/SMT        SOIC-8        1 Channel        200 mA        15 V/us        3 mV        8 V        - 40 C        + 125 C        100 pA        7 mA        No Shutdown        102 dB        14 nV/sqrt Hz        OPA551        Reel, Cut Tape, MouseReel

制造商零件编号
ADA4099-1BUJZ-RL7
Mouser 零件编号
584-ADA40991BUJZRL7
新产品
Analog Devices        运算放大器 - 运放 Precision, 10MHz, 7V/us OTT RRIO Amp
了解更多
数据表
4,312
库存量
剪切带
1:        ¥44.2169
10:        ¥39.7082
25:        ¥37.4934
100:        ¥32.5101
250:        查看
卷轴
2,500:        ¥23.5718
MouseReel 提供服务支持
最低: 1
倍数: 1
卷轴: 2,500

详细信息

8 MHz        50 V        SMD/SMT        TSO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