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标准型SMT将通过价格引导用户拼版生产,提高生产效率

楼主(2022-09-27):
先给大家看一个订单。客户生产1000片,而且含有元器件的价格才1790元。 元器件占了1100元。

这个板子用户没有拼版,产线稼动率极低,大量的时间产线都是在过板子。 假如这个板子拼版4*5 或者2*2  ,产线效率会大幅度提高。
又不能强制用户拼版,只能通过价格来引导。

第一步,嘉立创PCB下单环节,会提示用户一个可能最佳的拼版方式。

第二步,在SMT计算价格的时候,会有一个最低单片(一个大片)贴片加工费价格,初步定义为2.5元每大片。 假如单片加工费价格低于2.5元,那么取2.5元每片算。 举例说明
          贴片加工费定义 : 贴片工程费+换料费+贴片焊点费

          单片贴片加工费 = 贴片加工费/总的大片数

          贴片加工费 >  总的片数 *2.5 则加工费取实际计算,如果低于,则用 总的片数*2.5 作为加工费计价。

对于样板订单不用担心,这个规则是无效的;只有接近或者超过百片的时候,注意拼版生产即可避免这个额外的费用。

网友A:
求问,如果板子特小,或者是对板子外形有要求必须铣开,jlc提不提供做好托架再贴片过炉的服务?

网友B:
关键的问题是下PCB订单时审单的一看是拼板,哪怕是为了方便SMT,而审单员完全不管,立马来精神了,把价格给改的比默认价格高很多

网友:
拼版后多了菲林费,而且PCB是样板返单SMT也有菲林费,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问,如果板子特小,或者是对板子外形有要求必须铣开,jlc提不提供做好托架再贴片过炉的服务? ...

这个服务目前暂时没有。 有需求,到时可以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的问题是下PCB订单时审单的一看是拼板,哪怕是为了方便SMT,而审单员完全不管,立马来精神了,把价格给 ...

这个得看具体的订单了。

网友C:
也可以默认使用JLC的拼版方式,JLC来选择最优方式。其他方式用户自定义。这样少好多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键的问题是下PCB订单时审单的一看是拼板,哪怕是为了方便SMT,而审单员完全不管,立马来精神了,把价格给 ...

是不是多了菲林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默认使用JLC的拼版方式,JLC来选择最优方式。其他方式用户自定义。这样少好多事 ...

拼板最大的问题是,回来是大板,要分开不是所有人可以接受的。例如V割的边接受不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默认使用JLC的拼版方式,JLC来选择最优方式。其他方式用户自定义。这样少好多事 ...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拼版了就很难有恰巧用户需要的片数。 这个还是要用户参与的。 比如1000片,3*3拼,怎么也会多或者少一点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拼板最大的问题是,回来是大板,要分开不是所有人可以接受的。例如V割的边接受不鸟。 ...

嘉立创SMT将来会提供一个分板服务,在采购设备了。   标准型SMT都要有工艺边的,V是少不了,或者特殊板子可以不用工艺边,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拼版了就很难有恰巧用户需要的片数。 这个还是要用户参与的。 比如1000片,3*3拼,怎 ...

是送了1-2片成本低,还是单板成本低。JLC自己做算法,取最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拼板最大的问题是,回来是大板,要分开不是所有人可以接受的。例如V割的边接受不鸟。 ...

可以选择的,手动选择的话,价格稍微高一点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多了菲林费

还有拼板费和工程费吧,具体记不得了,感觉嘉立创PCB靠拼板盈利,SMT靠扩展库盈利

网友:
假设每片板一个焊点也没有,就在生产线上空跑一下的时间是1分钟,1000片板就是1000分钟,那么应该就需要支付1000分钟的产线租用时间。

网友:
大板子是不是不受影响?如15x6cm

网友F:
拼版了,smt不是不支持V割,非得邮票孔.SMT就是1000块钱,扩展库费用就得5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拼版了,smt不是不支持V割,非得邮票孔.SMT就是1000块钱,扩展库费用就得500

经济型没有这个限制。可以邮票也可以不邮票,

网友G:
问题是,只要带V-Cut , 就默认不可以拼版SMT了。  我不可能自己回来V-Cut啊

网友:
这个是嘉立创给培养的吧,以前都是需要拼版的,为了生产方便,在JLC生产PCB后,发现不让拼板了,拼版太贵太不合理,于是大家都不拼版了。
要是在投PCB的时候就给大家养成拼版的习惯,就不会有生产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只要带V-Cut , 就默认不可以拼版SMT了。  我不可能自己回来V-Cut啊

嘉立创标准型支持V-CUT的SMT。 这个规则只适用标准型。

经济型不支持V-CUT就没有这个规则。

网友:
我最开始学画PCB的时候,按照教程拼了板,发到嘉立创,原本免费的价格直接变成三位数
吓得我再也不敢想拼版的事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拼版了,smt不是不支持V割,非得邮票孔.SMT就是1000块钱,扩展库费用就得500

标准型没有拼板限制,可以V割拼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