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有没有办法不用外部工具情况下查看本机收到的udp数据呢?

楼主(2022-09-27):
隐约看到过好像是tcp可以用浏览器里面直接键入ip然后后面冒号加端口号就可以?
试了udp好像不行,那么有没有什么windows自带的东西可以直接看到本机某个端口的udp数据呢?

网友:
用类似wireshark的抓包软件可以的

网友:
浏览器输入ip冒号端口,那个是http get

网友:
网口助手、wireshark,这两个是最常用的了

楼主:
楼上两位说用网络工具的,都说了不用外部工具的嘛:)
能不能只用windows系统自带的东西,包括dos命令窗口的,比如像netstat这些(netstat我试了只能看到收发了多少包:(

网友A:
试试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这个

要得我试试看,原来net相关的命令还有这么多

网友B:
为啥一定要windows自带的,如果只是抓包分析看装wireshark就行了,如果是要编程读取9网卡底层数据包,就装wincap这种底层驱动,然后应用层就可以收发网口数据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定要windows自带的,如果只是抓包分析看装wireshark就行了,如果是要编程读取9网卡底层数据包,就装w ...

哎,你不懂那些所谓保密。。。
就是一台裸系统的电脑,排查问题来是要人命的,,,
所以,你要是把现场当成开发环境那就。。。
不能联网,不能插u盘,不能装任何没经允许的软件。。。
要是能抓包,我还会跑这里来问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你不懂那些所谓保密。。。
就是一台裸系统的电脑,排查问题来是要人命的,,,
所以,你要是把现场当 ...

中间放一台可配置的交换机,网件的二手不到100块钱,然后把两端的通信数据都转发到第三个口上。在第三个口接一个你的没有所谓保密的计算机。。。。

我们公司也有这样的情况,我都是这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放一台可配置的交换机,网件的二手不到100块钱,然后把两端的通信数据都转发到第三个口上。在第三个 ...

压根就不可能接入所谓不保密的电脑:(
不保密的设备居然敢接入保密的设备。。。那这样还有啥可保密了
以上是对方的意思,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