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路由器是否支持硬件NAT?

楼主(2022-09-28):
没有硬件NAT,网速是不是上不去
300M宽带,测速只到160

网友:
你是什么路由器? 我的路由器有硬件nat开关

网友:
应该没有这么大影响,应该只差20%

网友A:
硬路由都支持,这个是芯片带的功能,区别只有你打开与否。

有线测的还是无线?

网友:
对比法,电脑网线直接接猫lan口测速然后与经过路由器后的lan口速度对比就知道了。问了这个问题估计你是对比过了,那就排除是不是网线有问题。

网友:
十万哥,上个图呀。

网友:
买个1000元以上的华硕路由器,就没有这种烦恼了

网友:
买个2000以上的,也不会有烦恼,十万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路由都支持,这个是芯片带的功能,区别只有你打开与否。

有线测的还是无线? ...

用有线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路由都支持,这个是芯片带的功能,区别只有你打开与否。

有线测的还是无线? ...

路由器硬件NAT,是做在处理器里面,还是有独立的NAT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