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6946图像竖条纹

楼主(2022-09-28):
如图,OV6946图片,用短的线缆连接OV6946与426电路,没有竖条纹。使用2米长细同轴线后,出现很明显的竖条纹。
感觉还是硬件的问题,有没有用过OV6946的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给一些建议指导。

网友A:
我见你在另外一个帖子call我,用的啥主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你在另外一个帖子call我,用的啥主控哦

是426输出的DVP信号转成MIPI,然后MIPI接口接过几种SOC平台,直接出原始图像。都出现竖条纹。
我觉得这是硬件问题,用30cm左右短的线接6946就没有条纹;加连接器接2米长细同轴线缆,再接6946就出现这种明显条纹。
想不明白解决思路

网友B:
感觉是开关电源的信号窜进去了,把开关电源加钽电容试试220uF整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开关电源的信号窜进去了,把开关电源加钽电容试试220uF整两个

不是用的开关电源供电,试过几种型号的低噪声纹波的电源供电,都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用的开关电源供电,试过几种型号的低噪声纹波的电源供电,都是这样。

接收一侧加上50欧姆负载看看,是不是信号反射造成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一侧加上50欧姆负载看看,是不是信号反射造成的干扰

有clk和vout两个信号,是再哪条信号线上加,串联50欧姆?加在426一侧还是6946一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clk和vout两个信号,是再哪条信号线上加,串联50欧姆?加在426一侧还是6946一侧? ...

接收侧426,mipi信号有失真(修改错误)

网友:
测一下两米端的电压供电是不是线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clk和vout两个信号,是再哪条信号线上加,串联50欧姆?加在426一侧还是6946一侧? ...

负载端和源端都加上试试